(已解决)重新开贴求教,天6C玩450,目前十字盘反向?调不回来

楼主(2010-04-15):
非常非常非常板凳朋友,把接收上的1通和6通舵机换位后果然有效了。。。再次感谢,热泪盈眶。。。虽然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按照下图1中的设置了天6C,其他都正常,就是油门提升时,十字盘往下走。。。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下吧。舵机都是按照图2的标准连接。

已经试过把2通拨到反向,出现左手升降通道变成十字盘通道了,右手油门通道却变成升降通道了。。请教。。。玩过天6的朋友指点下吧,有朋友说是只要把控上十字盘设为反向就可以了,不过天6C好象没有这个功能。。谢谢大家了。
刚把1、2、6都正向了。。控制十字盘的通道跑到左右原先控制升降的通道去了。而原先控制十字盘的右手油门通道却控制升降了。

网友:
我就是玩天6的,你把升降舵机装回另一边就行。

楼主:
LS朋友,我PM你了,能否加我QQ指点下,感激~~~~

网友:
不能换舵机线么?

楼主:
就是1通换到6通?我感觉我的接法是对啊。。。因为都接收机什么都已经封装好了,拆开不太方便。。。

网友:
可以到TDF的官网下说明书,你这问题看说明5秒搞定

楼主:
LS的朋友没那么简单啊。。。说明书我打印出来反复看了好几遍。。说明书上没提到要把螺距和副翼换一下通道。。

网友:
看来你还没了解6C。。舵机位子不用换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