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0-04-15):
玩电直有二个多月了,这会儿转到油直这边,常看到30,50。90级别的直机,这是否代表机子的大小,类似电直的450,500,600,700是吗?如是,那对应的级数发动机的排量分别是多少?还有更小或更大级别的吗?

网友A:
30级,使用32(确切说是0.32立方英寸)发动机,排量大约5.2毫升、50级使用50(0.50立方英寸)发动机,排量约8.2毫升、90级使用91发动机,排量约15毫升。(用发动机的英制级数除以6就得到大约的公制毫升数)

网友:
亚拓的600n,就是50级;700n ,就是90级。

楼主:
明白,谢谢楼上两位高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级,使用32(确切说是0.32立方英寸)发动机,排量大约5.2毫升、50级使用50(0.50立方英寸)发动机,排量约8.2毫升、90级使用91发动机,排量约15毫升。(用发动机的英制级数除以6就得到大约的公制毫升数)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