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九鹰四合一电路,高手进

楼主(2010-04-15):
因卡住旋翼没把油门关到底,四合一电路损坏。电路板照片见图,所有板上元件,未见烧毁痕迹。请高手给些维修建议。

楼主:
背面电路图中圈A的部份是泡棉胶。
正面图中A-A部分是一只立于板上的小电路板。
以上两部分均不见损坏。

网友:
那个LM358都放炮了还没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真的没烧,是照片的问题,上面的黑色糊状物是A-A插片的粘合胶,手感柔软,与A-A插片的粘合胶颜色及手感一致。
另,加电,不开控的情况下,测a1、b1两端电压8.4V, a2、b2两端电压0V。
与当时的故障表现相似。当时的故障表现是下旋翼不受控制全速飞转。其他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了就买新的嘛!还修什么嘛?

玩模型就是玩嘛,完全花钱买有什么意思。

网友:
卡住电机后没有及时关闭油门,烧毁的东西不外乎马达驱动管,估计也就是图片中的1403烧了……
1403的全称是SFT1403,SANYO(三洋)出品,参数如下:
耐压35伏特、电流14安培、散耗功率20瓦特、跨导电阻小于23毫欧、开启电压2.6伏特、图片中的封装形式为TP-FA。
楼上说358放炮,那会不会是封装不良呢?我个人觉得这东西不太会坏……

网友:
1403买不到的话,买片FDD8896换上也成!
这样也好,马达驱动管的电流将增大到94安培——更耐烧了!

楼主:
楼上的,十分感谢你提供如此多的信息。
我原想用替换法来检查一下的,嘿嘿。如何测元件好坏的技术忘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十分感谢你提供如此多的信息。
我原想用替换法来检查一下的,嘿嘿。如何测元件好坏的技术忘记了。

如何检查元件的好坏,请去这个www.dzjsw.com网站阅览吧!

楼主:
FDD8896的Tape Width 12mm
1403的是6.5mm

网友:
我也于二个月前烧了一个NE208的四个一:当时感觉这个JJ升力不足飞不了5分钟,于是自己加大了桨叶。这一来升力足了却在空中烧了四合一,下驱动管都烧糊了。这个1403还真不好买,只好从另一个闲置的上拆,装上后能转但飞的更差,现只好彻底闲置了。NE的这个驱动管是将散热片(也是输出极)焊死在印刷板上的,很难拆下来,我拆时把铜皮都扒掉了。你还真得感谢这位黑人师兄:我这个模龄不短的老兵和你一样,在这也是一个刚来的新兵,以前玩过自由飞也玩过船,玩直升机才一年多,从红外的玩具到现在的LAMA,走了弯路但不后悔,我享受这个过程(包括失败)!来这里潜航半年了,学到了不少知识(尤其是从黑哥这里)。最近浮出,在此谨向黑哥致敬!

网友:
黑人大哥好专业!

网友(2010-08-09):
1403a到底那里有卖的,我的220a也是主桨的管子烧了。郁闷死了,刚刚大修完,测试调混控的时候,手甩的动作大了点。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