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DS 平衡仪

楼主(2010-04-15):
请问亚拓450+JR DXS7 装KDS 平衡仪,装好后,陀螺方向反了请问在哪设置正反的,摆动机身只有左右有反应该,前后怎么没有反应的?

楼主:
其它搞好了,就剩陀螺反了,在控不能设置,在软件没有设置,希望高手能解答

网友A:
检查主浆旋转方向设置,然后再看一下第二页的方向正反控制。还不行的话加我QQ109425423详谈。

网友B:
为什么屏蔽 内容 我想买平衡仪

网友:
最好别用平衡自带锁尾,会搞乱程序,

网友C:
软件里的舵机设置里面就可以设置正反向了。平衡仪的感度一般设置在75~90 之前。
不清楚为什么7楼说用自带锁尾会乱程序呢?能否解释一下原因或者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