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床的担忧

楼主(2010-04-15):
我曾经考虑过买一张床放在家里,因为我住在一小区的6楼,不是平房,所以有些担忧:
一是不知道放哪里好,放在房间嘛,加工零件的时候,有火花喷出,怕防火问题没做好。还有,就是噪音问题。
放在阳台嘛,加工时候的噪声更大,会不会引起邻居的投诉呢?
不知道买床的朋友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能不能给我解答解答。

网友:
如果是玩玩而不是准备造机器的话,买个不大不小的床子放在家里还是可以的。噪音一般很小啦~~~~

网友:
我家在马路边,来往的车辆噪音比我的床大多了,所以从没有邻里来投诉

网友:
50KG以上的基本不要考虑,50KG以下的大多是家用机,用皮带传动噪音低,尽量避免夜间问题不大。

网友:
兴趣之大,区区六楼又如何,30公斤左右KO

网友:
这个多虑了,将床买回来再说。

网友:
小床问题不大的,随便一个电动工具都比这大声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我还是买回床再说

网友:
祝LZ早日圆梦!

网友:
白天一般没问题,小区天天有人装修,吵了大家都不出声,也都理解 晚上还是老实点,真是会有人骂娘的

网友A:
60平米5楼家里放了7,8台车床的都有,3台是150KG以上级的,刚从那朋友家拿回来一台0618B.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平米5楼家里放了7,8台车床的都有,3台是150KG以上级的,刚从那朋友家拿回来一台0618B.

应该担心的是住在你家楼下的四个楼层

网友B:
我也是放6楼  0628  700多斤 BV20BL  300斤   4015Z  改洗  300多斤  。都放6楼 都一起操  非常淫乱

网友:
“我也是放6楼  0628  700多斤 BV20BL  300斤   4015Z  改洗  300多斤  。都放6楼 都一起操  非常淫乱”

    上图看看有多淫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放6楼  0628  700多斤 BV20BL  300斤   4015Z  改洗  300多斤  。都放6楼 都一起操  非常淫乱

同样对如此的淫乱感兴趣,上个图过过瘾!

网友:
跟我情况差不多,现在放在六楼阳台。
床本身不超过120公斤,相当于两个成年人,一点问题没有。
噪音也还好,上大铣刀时把门窗关好,外面基本听不到多大声,不要夜里作业就好了。

放阳台最好靠墙根以及有横梁的地方放,问题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