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放在610上面尾舵狂抖

楼主(2010-04-15):
600N的新年套装,GP780的陀螺,DS610的斜盘
舵机
,780是放在610上面的陀螺固定座上的,飞了三桶油了,一直有金鱼尾调不好(悬停的时候尾巴轻微的快速抖,调感度也解决不了)。今天就换个401上去准备周末再去试试,谁知道装上以后,不动遥控,尾舵就在那里自己抖。我是美国手,左手摇杆不动,右手摇杆控制斜盘舵机动几下,尾舵更是狂抖不止。我把401移到尾巴那里,尾舵就一点问题没有了,随便怎么动斜盘,尾舵也一点也不会抖了,看来这个610真的干扰蛮大的。
但奇怪的是我之前的GP780也是放在610上面的,随便动斜盘,尾舵倒也一点不抖,到底怎么回事?难道亚拓自家的东西有免疫?不过飞起来以后尾舵会不会抖我就看不到了,不过我现在怀疑610也会影响780,会不会就是这个原因造成我的金鱼尾?各位有金鱼尾的600N模友会不会配置和我一样?陀螺的安装位置也和我一样?或者是把610换成9254就不会干扰了?
看来周末有事做了,要挨个试试看了。

网友A:
610本来就和401有干扰。

网友B:
我目前是401放在ds610上面,加了一块铝板。尾舵9254.没有发现抖舵问题。

网友C:
401+610=抖舵

楼主:
是不是说明610是垃圾?

网友D:
610是垃圾

网友E:
401是垃圾

网友F:
 我就看看,我不说话·

网友G:
我现在也在用610感觉不错啊,没出现过斗啊。陀螺是780锁的很好啊,杠杠的啊。刚开始也是有点金鱼尾的,现在解决了。。就是陀螺用了两层不干胶,延迟调大点吧尾桨做下动平衡还有中立点和尾桨角度都调了以后金鱼尾消失了。(也是看的老帖弄的)

网友C:
 610还是不错的,401嘛。。。。也还行
但是。。在一起嘛。。不太行
你要说是610不好。。你换611就没事儿了。。
你要说是401不好。。你换别的舵机就没事儿了。。

楼主:
今天装上401去试飞了,金鱼尾确实没有了。不过他娘的,刚飞了3分钟,好像尾横轴的顶丝松了,炸鸡了,真晕死。
庆幸的是我只飞了一米多高,而且下面是稻田,没什么损失。飞机沾了一身泥,球扣破了一个

网友H:
搞定了啊!!找到问题没!我换611了,前两天下雨,试了下,感觉还不是很稳,不知道是不是调整问题,还没试

网友I:
我跟你遇到同样问题,打开开关谁也没碰它,自己狂抖,把401拆下来放在后面的平台上问题就解决了,就是尾管插座上面,你可以试试,401还是不错的,尾巴纹丝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