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的飞越PRO,请教大家几个问题,装机郁闷中。

楼主(2010-04-16):
不说坏话了。。旋翼头做的不错,精度很好,这次算命好,全机没有螺丝滑牙。。。但是没有一把内六角扳手能上紧螺丝的,郁闷中找千红大大买了2包螺丝。。

郁闷来了:
1:尾拉杆固定的塑料环套到尾管上太松了,一笑说用扎带固定---怎么弄啊?要不先缠点胶带再套上?这个小塑料件内径为什么要比尾管大那么多啊?

2:两个大齿盘是瓢的。转的时候会相互磨到。。好像单向轴承上歪了。。怎么拆?硬顶出来吗?

3:尾轴上的蟹爪行程最大的时候会碰到L臂中间轴承那。。。这太危险了。。有什么办法。。换蟹爪还是L臂?好像尾轴有点弯。。。。

电子设备还没有到。。后面估计还有的郁闷。。不知道是不是这批货我倒霉碰上了,还是大家都一样啊。。。。

网友:
没有用过PRO,不知道实情,帮顶!!!

网友A:
1.尾拉杆固定的塑料环套用扎带垂直于塑料环由上面穿过用扎带的厚度将塑料环套塞紧,仔细看塑料环套应该穿尾管的环有个缺口.
2两个大齿盘是瓢的属于固定主轴的螺丝拧的太紧造成调整试之.但是基本不影响使用,因为大小齿轮一起转动,除非熄火的时候靠惯性可能有点摩擦.
3,尾轴上的蟹爪行程可以用陀螺仪调整尾舵机行程来限制不与轴承摩擦.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尾拉杆固定的塑料环套用扎带垂直于塑料环由上面穿过用扎带的厚度将塑料环套塞紧,仔细看塑料环套应该穿尾管的环有个缺口.
2两个大齿盘是瓢的属于固定主轴的螺丝拧的太紧造成调整试之.但是基本不影响使用,因为大小齿 ...

网友:
那精度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