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毒来了~~~~~~~~~~~~~

楼主(2010-04-16):
8要说偶是标题党哈。MD J3 在家里很久了才有时间组装好,大家看下组装的行不行,目前配置是XXD 2212 KV1000 搭配9060慢速桨 30A带HW程序的XXD电调 11。1V  1500毫安20C 菠萝电池 整机全重620克 全机透明胶蒙皮加强 老鸟帮看下行不行。 顺便发了一下我的一部分固定翼飞机。再顺便收个6EX有的速度呼喊我QQ253481 手机13101536636   对了还有个问题哈,MD的小塞和J3是否要把副翼舵效调到最大?

网友:
电视PM报价

网友:
这个飞机我已经买两架了很耐摔,做工很好,给楼主点建议:最好在机翼上下表面加上5MM碳片加强,翼展比较大,我之前做俯冲拉起的动作时折断过一次机翼,副翼的舵量按原先设计的就可以,飞机非常好操控,滑翔性能一流~不过建议楼主上2200的锂电,这样比较好配重,还有就是J3有个通病:起飞滑跑跑不直,建议你把那个尾轮换了,塑料尾轮抓地不行,换海绵的你会发现改善很多!机头下面的木片你可以做点镂空,有助于电调散热,可以直接用KT板DIY,还有就是机翼升力比较大,在做有些动作的时候可能两个小皮筋不保险,再加两个吧~

网友:
一屋子鸡鸡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上点特技机了,一屋子飞机,都是上单翼的。
飞行嘛,到后面都是要搞点特技才有意思的。

网友:
配置还是不错的,这个机型滑翔性能极好,低速性能极好,可以飞得很悠闲。不过,千万记住风稍大的时候就不要去飞了,这种布局抗风性无比的差,一点风就可以把它吹翻……

网友:
  MD的fans呢

楼主:
目前主翼加强杆处连线吊起来,给油门飞机就左转移动,是不是因为右拉不够啊?

楼主:
怎么没人呢

网友:
真黄,不过不爆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主翼加强杆处连线吊起来,给油门飞机就左转移动,是不是因为右拉不够啊?

这种小飞机基本可以不用考虑右拉的问题。用线吊起来在地面测试的时候飞机没有速度,机翼根本不能产生任何升力,加油机身就反扭显然很正常。飞起来了就不会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飞机基本可以不用考虑右拉的问题。用线吊起来在地面测试的时候飞机没有速度,机翼根本不能产生任何升力,加油机身就反扭显然很正常。飞起来了就不会扭了。
谢谢兄弟指导!

网友:
题不达意。

网友:
的确很黄~~就是不够毒!!哈哈!

网友:
楼主的飞机不错,在哪里卖啊

网友:
我的垃圾看来要改一下了……

网友:
都是上单翼比较稳但横滚掉高度。

网友:
 LZ边上的小J3那里买的?

网友:
楼主JJ基本是上单翼的JJ,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