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擂台华山论剑之:太阳能FPV飞机!

楼主(2010-04-16):
论坛玩FPV的人不少,经常在天上逗圈圈,多玩几次也就那么点意思,咱要整就整个有创意的:太阳能FPV!

1680天行者载机,不是可以载重很厉害嘛,几百克重量算不了啥,对它来说,与其放1万毫安时的电池,不如搭载一个太阳能板,现在几十瓦的太阳能板,价格也就几百块钱。

谁整一个?这样要有创意的多,男人就要整有挑战性的东西 摆擂啦,看谁第一个

下面是太阳能链接:
http://search.taobao.com/search?at_topsearch=1&f=D9_5_1&commend=all&promote=&prop=&ppath=&atype=&isnew=&ssid=s5-e&user_action=initiative&search_type=item&q=12V+%CC%AB%D1%F4%C4%DC&cat=

搭载一个平衡充直接给飞机电池充电应该可行,假如一块2000MAH电池能勉强维持飞机滑翔1个小时,那么一个小时的时间太阳能给飞机充电,就几乎可以维持飞机永不落

网友:
几十瓦不够啊

楼主:
至少可以维持图传和摄像头不歇菜

网友A:
嘿嘿,前几天,我还在我们群里谈到这个话题呢...可以把电池板上下面的东西去掉..就留硅片..这样会轻好多..大小的话..现在换算成单位的话.1W价格在12元左右 这价格是单晶硅的...想要多少W,就以这个12*W数就OK了..1W太阳能电池板的大小大概在0.8平方厘米..HOHO..想想要多少W的太阳能.要用多少平方就可以了..大翼上可以装...好多的..HOHO...

网友:
这个还是有点难度,单晶硅和多晶硅的电池板很重,即使把表面的防护玻璃拆下来重量还是会超大,而且无法弯曲。使用薄膜的太阳能电池,形状可以进行调整,但是薄膜的光转换效率就低很多,大概在6~7%的样子吧,要很大面积才可以。砷化镓的电池转换效率很高,而且芯片可以做到很小,倒是可以考虑。我们可以从砷化镓入太阳能电池入手,考虑下解决方案。

网友:
太阳能电源不可能有那样大的电流啊

网友:
还是要加个动力电,太阳能电池只能给电池充电,一边充一边放

网友:
那是现在NASA在搞的东西

网友:
想法很好!

网友:
传统单晶硅太阳能效率还是不够,目前民用技术达不到~

网友:
单晶硅是17%左右,多晶硅是14%左右,薄膜是6%左右,砷化镓可以做到30%~50%,原来就是用在航天的,现在成本下来一些,转民用了。

网友:
真是贵啊………… 哈哈哈 看来模型折腾的路很长啊

网友:
 好想法, 同时也激起了我一些想法,可以不可以是这样,用大型的滑翔机作为载体,机翼的面积要够大,在机翼面上铺设太阳能电池板,瓦数选择在这个载重下合适的,飞机要有优秀的翼型来保证升力,电池板连接动力电池,边充边放,配低KV值电机  大桨,上去的时候可能会耗一些动力电,平飞以后会相对省电,说不准还能达到平衡。不要小看了太阳能电池板啦,在国外很多的俱乐部,还有民间的组织也有用民用的电池板弄成的,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可行的。

以下是一些成功的太阳能飞机的例子,

最后一个是概念的飞机,设计很独特,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退一步讲,就算达不到充放平衡,至少可以大大的延长留空时间。对吧。 飞机的科技含量继OSD以后又上一个台阶咯

加油,,,有动手基础的大侠们。。非常期待看到你们的试飞帖子。。

网友(2010-07-10):
引用 网友A:
嘿嘿,前几天,我还在我们群里谈到这个话题呢...可以把电池板上下面的东西去掉..就留硅片..这样会轻好多..大小的话..现在换算成单位的话.1W价格在12元左右 这价格是单晶硅的...想要多少W,就以这个12*W数就OK了..1W太阳 ...

0.8平方厘米就有1W?什么电池这么强大

网友:
死了这条心吧,根本不可能!

网友B:
充电每用放电快的,除非很大翼展的滑翔机能做到,抗风性就完了, 写60W的太阳能电池是在光线非常强的时候数据,实际上也就是35W 实际充电电流1.8A 这样天行者 巡航需要4A的电流 电池动力远远不够的 要达到4A的太阳能电池 尺寸最少60X60这样的话 天行者翅膀够放下吗? 即使够放下 太阳能电池不是没有重量的 巡航4A重量加大了 4A就不够了
用超大滑翔机不是做不到的 努力吧

网友C:
这个课题不错,值得研究,先找载机和电池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