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宇的EPO GeeBee

楼主(2010-04-16):
飞了一段时间微风,想换个飞机飞飞。看到了蓝宇的EPO GEEBEE。可是在论坛上找了半天没找到啥帖子介绍这个飞机。最后还是在youtube上找到了一些台湾的模友飞行的视频。最后还是决定买一个回来试试。买来了后想想既然没有就自己写一个帖子吧,也方便以后的朋友参考。
首先是开箱照了。
一个大盒子:

打开后看看,用泡沫定位,包装保护的不错。

上层是机翼,下面是机身和附件,中间也有泡沫固定和隔离
全部取出来看看

附件袋子,舵角多给了一个,而且还准备了舵机臂。螺丝也准备了双份的。不错!

已经装好了副翼的拉杆,用的钢丝比较粗,需要用钻头对舵机臂扩孔。

水平尾翼和升降舵面都用碳纤做了加强。

副翼上已经做了碳纤加强,副翼摇臂穿好了护套,也用胶固定了。

机身和机翼假组一下,上反很大,应该比较稳定吧?
原配的杆是370电机加减速箱的,我用的GWS的无刷座高度不对。测了一下,加一个杆高度正好。

套上头罩,正好。

电机防火墙上的两层木片是我自己加的,上次装F3A的时候就这么弄的,一直到飞机摔烂机头也没松。
我做下拉的方法是先拧一个螺丝到电机上去,这样装在底座上的时候就歪了。

电调正好放在这个空档里,我用的XXD 30A的电调。做防水的时候换了个蓝色护套。

电调线可以从这里穿出来。

这个飞机的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的拉杆都特别长,所以舵角是不能按说明书上的方法装的,要反过来,不然拉杆就太长了:
水平尾翼舵角:

舵机的位置和舵机臂设置:

可以看到机舱里空间非常大,接收机我是用双面胶固定的,今天摔了很多次都没有松。

第一天飞就把起落架毁了,回家后自己决定改一个结实的,用之前的微风的起落架,改了一下,

在机翼上开了孔:

装上后的效果:

这样就不怕坏了。应该很结实。前面的碳条是后来加的,这里摔摔就变形了。

未完待续...

网友:
我也有一台 这飞机很灵活

网友:
不错,可爱
LZ在哪买的,可否给个链接,站内消息

网友A:
淘宝上有一家卖得最便宜 比其他家差距30元左右 不知道LZ是在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一家卖得最便宜 比其他家差距30元左右 不知道LZ是在哪买的

就是那家...名字就不说了。

网友B:
好机   试飞上视频啊

网友C:
我也看中这架飞机,不知这架飞机好飞不,都说下单翼飞机很难飞,请楼主和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
非常漂亮啊。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看中这架飞机,不知这架飞机好飞不,都说下单翼飞机很难飞,请楼主和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我之前没飞过下单(不算那个秒炸的白切F3A),之前一直在飞MD的微风。今天第一天飞下来,感觉这个飞机还是比较好飞的。虽然是下单,但是上反角非常大,和飘飘差不多了。所以还是比较稳的。作为上单向下单的过度机种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机   试飞上视频啊
我都是一个人飞的,绝对没有视频,炸鸡图倒是有一个:

网友:
 感觉这飞机很结实啊!圆圆的!很可爱!

网友:
小炸  修修在飞    可以把相机固定在帽子上  就有视频了

网友:
我第一次飞 搭配了20A电调 在空中直接拉烟掉了下来

网友:
刚买了一架蓝宇的P47  在路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那家...名字就不说了。
能PM下是哪家吗  3Q

网友:
好看 可惜我的 技术不行 练好了买一架

楼主:
给大家看看我坠机数次,数个GWS的塑料电机座报废后的机头:

泡沫整体被压进去了。没有说吧电机杆拉松。XXD的电机也没有摔坏。个人觉得这个固定方法很适合刚刚转到前拉机的新手。大大延长了泡沫机头的寿命。
我现在飞了7~8块电池,起飞OK,降落勉强。飞航线没有问题。但是特技做不出来。感觉这个飞机非常容易失速掉高度,经常进入尾旋坠地。飞MD的微风我还能翻,滚,英麦曼回转,半古巴8八字,可是飞这个只敢老老实实的航线,或者在高空来个小翻。实在是太容易失速尾旋了。各位高手们有什么建议?现在只要进入尾旋,我就只有等坠地,怎么处理啊?:funk:
我在XTR上飞GEEBEE的模拟机也是很容易吊高度,是不是这个飞机就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给大家看看我坠机数次,数个GWS的塑料电机座报废后的机头:358763

泡沫整体被压进去了。没有说吧电机杆拉松。XXD的电机也没有摔坏。个人觉得这个固定方法很适合刚刚转到前拉机的新手。大大延长了泡沫机头的寿命:e ...

ly的EPO的机子都这个毛病,容易失速,技术好的尽量避免失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y的EPO的机子都这个毛病,容易失速,技术好的尽量避免失速就行了

原来如此。谢谢LS的指导。不过个人从这家飞机来看其实他们家的飞机做的还行.

网友:
样式还不错,性能还等视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