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油门失控了,危险信号!!

楼主(2010-04-16):
今晚上调机,收油后,突然马达转起来,幸亏没有上大桨,否则……不敢想
于是把电机线反接,试验几次,不规律的产生马达突转现象,大概与50%油门转速差不多,有时候会慢慢加速,有时候转3、4秒,有时候6、7秒。
但是打油门锁定可以马上锁定停住马达。如果油门锁定不打开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突然转起来,害怕呀!

后来重新对码后还是一样有时候突转,怕呀!!不搞好不敢飞!

是不是与接收进水有关呢?上周末掉水里,水大概到底板的位置,接收和电调都进了少许水。但马上又飞出来了,出来后还飞了10来秒才停下来。设备应该没坏吧!后面就没敢再接电,回家后把电子件都拆下吹干。接电正常,就一直没飞,直到今天。
补充一下:在马达自己突然转动的过程中,如果我把油门锁定打开,马达就会自动停止,油门锁定一关闭,就又开始自转了。

配置:k6x2.4G控配原配8x接收机,好盈40A电调,以前从无失控记录。

网友:
换控吧灰狼

网友:
设置一下油门行程,也有可能是电调的问题,控和接收机问题可能性最大

网友:
换控才是王道```

网友:
控和接收机问题可能性最大

楼主:
谢谢大家了。现在问题应该解决了,有个细节开始没有发现,就是在油门摇杆拉下最低位,其实还有0.1mm左右的空间,可以往下拉点。
等马达自己转起来,把摇杆再使劲儿往下拉拉,马达就可以停止了。

我重新设置了油门行程,索性又把电调也重新设置了一遍。还没有发现自己启动的状况。
昨天飞了8块电池,乱飞航线,猛弹都试过。已经正常了。

我估计是因为接收进水有一点影响,另外控的摇杆在电位器最低位有点偏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