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 DSX9 2.4G菜单问题

楼主(2010-04-16):
JR DSX9 2.4G在固定翼飞机 直升机和
滑翔机
等不同模式下对应不同的菜单。我现在飞电固,想把Throttle hold设置成熄火开关,也就是在关闭状态下无论怎么推油门
电机
都不会有反应,但是却找不到Throttle hold选项(直升机模式下有此选项)。我怎么才能在固定翼飞机模式下实现此功能?

网友A:
你可以用 直升机模式 呵呵 十字盘用 非混控的

楼主:
为什么固定翼模式下要隐藏Throttle hold选项?会否能在某些状态下(比如工程模式)打开此选项?

网友B:
用混控设很简单。查一下我之前发的dx7/dsx7的熄火设置。

网友C:
看过老金的贴子了,但还是没看懂,有没用DSX9的兄弟,说下怎么设。

网友D:
设置 throttle to throttle 混控, 用hold开关启用混控

网友E:
翻遍了坛子里都没有高人详细解答这个问题,麻烦老金或者其他高人为我们这些新手说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