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II 双舵机升降,怎么设定同步微调???

楼主(2010-04-16):
9XII 双
舵机
升降,怎么设定同步微调???
双舵机升降,两个舵机反向动作(例如全动平尾的F16),一个舵机插升降通道,一个插通道7或者通道8,然后设置和升降通道反向混控,这样正常飞行,升降舵都正常
但是我在用遥控上的微调的时候就不行了,只有升降通道有反映,另一个混控通道没反映~
谁JR控比较熟的,请教一下,如何让双舵机混控的升降,在微调时都有反映???

网友A:
9xII使用混控的1,2通道,可以trim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