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使用过程问题。

楼主(2010-04-16):
最近刚进了UN-A6和格氏的电池。不知道大家都用几A电流充电,虽说可以8A,但是估计没有人用。除了从A123。
我还想问的就是,新版的有1~6个模式,可说明书只有1~3模式的说明,其他的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还有就是我设定了2.2A充电,但是快充满的时候,电流会变成零点几A,波动频繁,是不是在最后的平衡过程中,就是这么样的啊。

网友:
一般使用1C充电不易损坏电池
但我都是用2A冲2200mah电,充电末尾来回波动是因为要完全充满最后需要涓流补充

网友:
有6个模式吗,我看看~~~

网友:
是6个模式唉~~~

网友:
快充满的时候,电流会变成零点几A,波动频繁------这是正常的;8A充电的话电池可以的话ACE的平衡线肯定吃不消,一般5C充的话用串充较多,平衡充的话平衡线一定要用粗点的线

网友:
 充A123的时候用5A充平衡线都很热了,3A刚好,不换平衡线8A好像浪费了

网友:
楼主是第一次用a6哦,平衡就是那样的

5a充电平衡线就很热了,这个怕是肯定要换的哦,规格太小了,建议20号线哦

网友:
我在家都用0.5C充,外场1C

楼主:
我感觉现在这个速度也可以了,我目前的状态,飞飞够了。这里有个室内羽毛球、网球馆,可以在那里飞,没电了打球,充好接着飞,呵呵。

网友A:
A6真的不怎么样~~~我买了就退了  里面的说明书和机器上的操作不一样,大家仔细看过 应该会察觉,在第三个模式里面明明只有3个选项~~但是机器上操作的却有6个~~
说明书上写的是小数字3是 纠正电压。 但选3更本就没用~ 要选4才是纠正电压~~  后面还有5 6模式,也都没用。 真是奇怪~~直接退了 什么东西

网友:
呵呵,11楼和12楼。

模型是比较考验动手和动脑的能力。新版A6+旧版说明书够新手喝一壶的。不过A6是好东西。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价位合适、功能尚可的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真的不怎么样~~~我买了就退了  里面的说明书和机器上的操作不一样,大家仔细看过 应该会察觉,在第三个模式里面明明只有3个选项~~但是机器上操作的却有6个~~
说明书上写的是小数字3是 纠正电压。 但选3更本就没用 ...

哥们,你说的这些毛病对于A6强大的性价比来讲太没有说服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