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8FG缺点探讨

楼主(2010-04-16):
1. 没有model match 功能
每个模型不区分接收机,换了模型号,所有模型接收机都能动作,这点上不如JR人性
虽然强调起飞前要doublecheck,但是技术上能做的保障有时也有用的
这个功能和接收机无关,只要控上面使用不同的模型时用不同的控ID,每个模型必须重新匹配才可以使用
(futaba如果想支持只需软件小改动即可)

2. 计时开启不方便
虽然设置已经很灵活但是还是不方便, 不能设置根据油门输出状态来启用定时, 只能使用杆位或开关位控制,另外启动也无辑组合功能

3. 飞行模式(flight mode/condition)稍少一点
1个normal+3个idel-up+1个HOLD
这对于有喜欢精确飞行的爱好者是个缺点,大多数人4个模式够用了

4. 左右滑动拨杆太紧,而且用捏指手法时,有点扎手,用压指手法没有问题

5. 没提供遥杆校准 calibration 功能
担心时间长后VR中点移位,不过相信futaba会出校准程序的(现f7c 12z 10c等都已放出校准固件)

6. 暂时没有改短行程的方案(同时也和第5条相关)
没有工程菜单资料,不知可否改短行程,自行硬改,因无校准,不能保证遥杆中点和精度

7. 不能显示各杆量位置
只有一个servo菜单可以显示输出状态, 而且下面的数字还不怎么对, 比我我油DR设了85%,但是推到顶不显示85,而是显80,不知怎么算的,但是到顶100%的是正确的。可能中间有非线性变换

其它的大家再补充(外观就不要再提了)

网友:
最大的缺点你没提:太丑

网友:
呃。。。。。。。第一点是事实,不过我不喜欢。。
第二点没研究。。
第三点JR有几个模式?貌似normal,st-1,st-2,hold
第四,手感都是能调的,摇杆也是可以自己换副厂改装件的。

楼主:
第一定很重要啊,可以有效防止选错模型号,有时舵机方向等都是反的,很危险
第三点,JR 9xII/dsx9 有5个模式(比fu多一个,而且是组合开关,可以设置安全开关,当然FU可以用LOGICAL方式定义开关,更灵活一点)
第四个,我说的不是遥杆,是左右拨杆(LS/RS)

楼主:
沙发、地板:看清再回

网友A:
(futaba如果想支持只需软件小改动即可)
怎样更改?

网友:
长得丑是重点

网友B:
1.事实就是如此。但是不是也有人说jr的接收换一架飞机就要重新对频麻烦(对于接收机少的人,一个接收多架飞机使用)。而且对频线的问题,不是每个人都有良好保管对频线的好习惯。我的3个接收理论上有3条对频线,要用的时候还是要找得够呛。我原来就不喜欢JR的这个设计。你说了才知道这个设计的作用。对于我来说这个设计可有可无。无所谓缺点。
2.谁说不能根据油门开启计时。请您再看看说明书。计时开启,我认为还是fu的好。
3.这个不发表,够用了。10个对我来说也是多余。
4.你看看10c的就知道这个的好,而且是用村田的电位器。
5.这个确实,我也在等。现在就是12fg和8fg没有放出了。
总之我用这个控,对它的评价相对的高。性价比超级高。
手感好,重量轻,功能强。就是不漂亮,不烧包,不高级,没面子。
但是我不虚荣,所以我不在乎!

网友:
fu也不是全好,就是没有兼容接收机使用,原装的太贵
搞的我的蓝箭DLG,接收比飞机贵!

网友C:
不喜欢就不要买就好。

如果没买就发评论,那看看韩寒的书就好了。
如果买了发这些评论,那建议你赶紧出了,免得放在家里浪费。
去买个自己喜欢的控巴。。

网友:
如果有人送一個給我﹐我就說它很好用﹒

网友D:
 除了这些 无谓的缺点外 貌似 剩下就是优点了吧???
看来T8FG 就是优点 远远大于它的缺点咯???

网友E:
控太贵,接收太贵,而且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事实就是如此。
2.谁说不能根据油门..
4.你看看..

1嘛,如果能选择即可以多模型共用一个ID,或每个模型不同,就更好了
2. 你没看清我说的,他只能根据杆位开启,而不是根实际油门输出通道开启,而且开启无逻辑组合开关(也就是不方便区分模式,不区分模式的话,有二个计时器有啥用)
4. 你没看清我说的是左右拨杆,不是遥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买就发评论,那看看韩寒的书就好了。
如果买了发这些评论,那建议你赶紧出了,免得放在家里浪费。
去买个自己喜欢的控巴。。

早已入手,也不想出,只是想让他更好
引用 网友D:
 除了这些 无谓的缺点外 貌似 剩下就是优点了吧???
看来T8FG 就是优点 远远大于它的缺点咯???

基本上是的
引用 网友E:
控太贵,接收太贵,而且不兼容

小众产品,没办法,量决定价格(成本),其实同档次的接收和JR的差不多价,高档的还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如果想支持只需软件小改动即可)
怎样更改?

最简单就是把模型号加到控ID后面,生成新ID即可

网友:
用下来很满意,尤其是摇杆的顺滑,中档控一般都不具备。
至于功能方面的优劣,有时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适应了就好,呵呵

楼主:
总体相当满意,如果更好点就更满意了

网友:
遥控很重要,玩的开心也很重要

网友F:
我觉得外观是第一重要的,就像娶lp,看着都烦的人再怎么好也是不能要的 ~~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外观是第一重要的,就像娶lp,看着都烦的人再怎么好也是不能要的 ~~呵

娶个美女也有老的时候,到时看你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G:

娶个美女也有老的时候,到时看你怎么办?

到时候我们自己也老了,所以可不计较

楼主:
补充第7条:
7. 不能显示各杆量位置
只有一个servo菜单可以显示输出状态, 而且下面的数字还不怎么对, 比我我油DR设了85%,但是推到顶不显示85,而是显80,不知怎么算的,但是到顶100%的是正确的。可能中间有非线性变换

网友:
當你們失控怕了.
你就覺得原裝接收機並不貴.

网友:
外观  太丑

楼主:
前二天还在想没有校准暂时不要紧呢,现在就碰到问题了

mode 1 改到 mode 2后,升降不在中心了,显示-3,微调电位器固定板让中心到0后,上行程不到-100了,只有-97。

电话资询双叶,只能送服务站校准,校准程序是拷在SD卡上插进去运行的,不提供给用户,校准一次收费300元。(另北京双叶说8FG没有正式报批国内销销,全是水货无保,不能免费校准)

不知道有没有人能搞到服务站的校准程序,12fg和8fg是一样的程序。rcgroup说有人搞到,但要收费,丫的
这个话题移步另贴讨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2000

网友:
我的换MODE2后,ELE中立点也是不在中点,不过8FG总体来说性价比很高

网友:
8FG其实挺好看,上次有机会实际拿在手里感受了一下,手感很好。
但是接收价格太贵,就个人而言,没有一架飞机超过6通道,futaba的接收比jr的性价比差太多了。
估计jr出了过渡性的9503以后也会有类似的机型推出。

楼主:
老金说的接收差价,其实是假象,我没有深入研究前也是这个想法

其实如果比较同档次接收机:发现FU的并不贵

R6100 vs 6106HF (这个的确6100便宜很多)
R6200 vs 606FS  (这二个差不多)
RD721/R7000 vs 617FS (差不多价)
R7600(高速) vs 6008HS (DSM2远贵)
RD921  vs 608FS (J的贵)
RD1221 vs 6014FS (J的贵)

网友:
其实问题就在这里,jr/spektrum钻了个空子,推出了很多人需要的半距离微型接收机,满足休闲飞行的需要。相比之下,futaba只能买类似于6200的606fs,对于整机价格才不到3,4百的飞机来说,futaba是杀鸡用牛刀了,而且也不划算。当然如果飞的都是500esp和以上的飞机,那两者没什么区别,而且jr的多通道的更贵。。。

但是,大多数人用6100就够了,所以jr在这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spektrum还有6400这样室内模型专用的超微型接收机,futaba玩室内机就不行了;更不用说有那么多漂亮又方便的bnf模型,只能用jr/specktrum。

楼主:
spektrum 而且还open授权的, 国外很多玩具级或超微型都内置 dsm2, 还有很多分电板(matchbox)  还有vbar 都内置 dsm2支持(需要另插卫星接收机)

网友:
功能不懂

初看时并不觉得看好还有点丑的。但入魔时间久了看的控也多了。8TG外型越看越觉得还不错。

楼主:
外型这个问题上,我也觉得拿着实机,比看图片有感觉多了,至少不讨厌他,而且表面那块金属色做的相当好,很厚的电镀层,摸上去还发凉的

网友H:
f7c如何校准摇杆?

楼主:
引用 网友H:
f7c如何校准摇杆?

应该是短路扩展存储插口的2和7脚,开机进工程模式
(注意:会清除模型数据)

网友:
8fg还是可以机械调整中位的,你再试试看
97估计你没有调好
-97的话应该还有一个是+103才对

楼主:
超过100是不显的,只到100

原来因为是日本手,油门中心差一点点也无影响,现改美手后,油门变升降,原来的校准数据就不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事实就是如此。但是不是也有人说jr的接收换一架飞机就要重新对频麻烦(对于接收机少的人,一个接收多架飞机使用)。而且对频线的问题,不是每个人都有良好保管对频线的好习惯。我的3个接收理论上有3条对频线,要用 ...

精辟!!!!

网友:
引用 楼主:

1嘛,如果能选择即可以多模型共用一个ID,或每个模型不同,就更好了
2. 你没看清我说的,他只能根据杆位开启,而不是根实际油门输出通道开启,而且开启无逻辑组合开关(也就是不方便区分模式,不区分模式的话,有 ...

第一计时器选择油门联动,第二计时器选择IDLE1联动,你开IDLE 2 3都在计时

楼主:
我就是这样设置的,但是油门不是真正的输出油门,只是油门杆的位置
第二计时也只是用于模式选择的开关的位置,而不是IDEL1/IDEL2 这个状态,(我的idel1/2/3 设置了SE作为安全开关,SG作为模式开关,必须在SE开启时,SG才有效)

网友I(2010-07-22):
 坚持使用72M,几十块钱的接收机随便买,

网友J:
 80%是鸡蛋里面挑骨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网友K:
我喜欢,而且还是全功能的。比天九贵几百,稳定性高很多。手感据说很好,和14MZ不分上下。有钱了一定入一个!

网友L(2020-08-15):
有多轴选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