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 450 sprot 螺丝断了照片

楼主(2010-04-16):
yt 450 sprot 螺丝断了照片

楼主:
还有个电池掉水里了

还有个电池掉水里了  没飞几次呢   现在不能冲电了  不知道啥原因     拆开来看了一下 里面多好的  就是不能冲了  有谁知道的  说一下  还能用吗?  谢谢了

网友:
电池应该放的没有电压了,要修复一下

网友:
那螺丝只能透之了~~~~~~~~~~~

网友:
电钻打孔。。。其它没好办法了。。m2太小了。。没这么小的断丝取出器。。

网友:
电钻打孔钻掉

楼主:
电池应该放的没有电压了,要修复一下!

怎样修复 请说详细点  呵

网友:
电池应该用一个最原始的变压器,输出4。2左右的,高一点无所谓,最简单是用4节NIMH电,直接接到锂电上,一下子就好,电池一下子电压就压就会升回来,立即接上充电器就可以了,因为现在的充电器以B6为例都会先检查电池电压,如果电压不对就不充,你试试以上方法应该就行了

楼主:
恩 好的  谢谢了

网友A:
电池被短路保护了,重新焊接

网友:
不常见呀!

网友B:
楼主你试下 那个新的螺丝 从一头拧看看能不能顶出去  我以前也断过一次  让我顶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被短路保护了,重新焊接

这又是一个误区,电池上的电路板只是方便焊接用的,没有任何的电子要件,更没有什么保护能力,

网友C:
YT的螺丝就是爱断,还好不是中联里的桨夹螺丝

网友:
顶一下  怎么老是看到断的螺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YT的螺丝就是爱断,还好不是中联里的桨夹螺丝
中联里的横轴螺丝,我断过。正做侧摆,一声巨响,然后就是成三个部分了。幸好飞得比较远,下面又没人。

网友:
兄弟,你才一个,我两个了,报废2个尾波箱老    ri si亚托,垃圾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试下 那个新的螺丝 从一头拧看看能不能顶出去  我以前也断过一次  让我顶出去了
我遭得住你,兄弟,螺丝是有螺纹的,又不是平的,怎么能顶出去!!

网友:
哎,有点悲剧啊,其实我也断过一根

网友:
上螺丝的时候一定不要用力过猛 这个其实是老问题了 我从250到700都碰到过  我现在的做法就是尽量少上胶 上螺丝的时候用力不要过猛 感觉带上力就可以了 螺丝这东西就是这样 刚性好的韧性就差 反之韧性好的刚性就差 老实说亚拓的螺丝刚性还是很不错的 我用捷克进口的也一样段呵呵

网友:
我的也断了,直接仍飞了,换冰人一体化尾波箱

网友:
咳~~~~原装的螺丝质量还是这么差啊,各位找找我啊 ,我有很多螺丝套啊  YT450/500/600/700和泰世100/200/255/425/550  我都花了一些时间弄好套装的  有兴趣的加我的QQ看看啊 [qq]1398284019[/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