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电滑成功爽飞

楼主(2010-04-16):
成功爽飞

楼主:
飞完之后电池测下 单片只有3.2V  会不会过放了啊

楼主:
单节 2200 20C 11.1  飞了15分钟

网友:
电池报废了@!!~~

楼主:
肚子没大  充电还能冲没,满

网友:
没事的 记得下次掌握好时间就行了 一般3.7  3.8就可以

网友:
买个低压报警器,18块钱左右。但还是注意下。

网友:
这个东东还是很好飞的……

网友:
没大肚子就没事~不过还是保持在3.7v以上的好~

楼主:
充电刚冲好  单片4.1V
应该正常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节 2200 20C 11.1  飞了15分钟

2200的电池飞15分钟就到3.2V了?这肯定不正常,要不就是动力配的过头了,要不就是电池本身不行了。这飞机需要开动力的时间不会很多,即便当电固飞,一直开着动力,那也只要30%左右的油门就能很轻松的盘旋了。

楼主:
我一直是60 70%油门 估计20分钟差不多  正常吗

网友:
接上电量警报器,随时可以了解情况~

网友:
呵呵 基本拉到高空关掉油门就可以爽飞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