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虾三栖飞艇用6ex, 1.2 通道的混控如何设置?

楼主(2010-04-16):
 各位好.

下图龙虾飞艇1.2通道(即副翼通道与升降通道)用Futaba 6EX 如何设置混控啊?请教了.
现在买回一堆材料也不知道如何设置,而卖家也无法提供Futaba 6EX技术支持...飞不了...

[localimg=218,300]2[/localimg][localimg=387,300]3[/localimg]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33c6a4ca-4924-11df-a364-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33e0eac7-4924-11df-9c3f-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A:
没用过这控 飘过  建议你去找个中文说明书 很简单的 只要把副翼和升降的混控设置为开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控 飘过  建议你去找个中文说明书 很简单的 只要把副翼和升降的混控设置为开就可以

说明书附上了,里面没有关于1.2通道混控设置的说明....

文件名: Futaba 6EXHP电动版.doc
描述: Futaba 6EXHP电动版.doc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83704be3-4925-11df-a733-0015c55db73d/

网友:
6EX很坏的,它是故意限制了直机版不能飞固定翼(没混控功能),固定翼版不能飞直机。其实自己动一个电阻就可以改过来,貌似以前有介绍的。

网友B:
6EXHP实现固定翼混控
6exhp可实现固定翼混控功能总结前人文章,结合自己实践,6exhp可实现固定翼混控功能!
1:选3-S模式
2:A=50(1和6通道的联动)副翼功能
3:E=70(2和1,6通道的联动),水平尾翼下反时副翼上反,升降更灵活,玩三角翼的可以不去理会。

4:P=0(3油门和1,6通道的联动)p=0就是取消联动。

5:1接左副翼,6接右副翼,

6:1,6通道的EPA调到140,这样升降舵效大一点。这样就可以爽飞了。

转贴别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EXHP实现固定翼混控
6exhp可实现固定翼混控功能总结前人文章,结合自己实践,6exhp可实现固定翼混控功能!
1:选3-S模式
2:A=50(1和6通道的联动)副翼功能
3:E=70(2和1,6通道的联动),水平尾翼下反时副翼 ...

先谢谢了。我去实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