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钻铣 铣的接口莫氏,ER16锥度

楼主(2010-04-16):
请教,望有高手开精华来解说。接口太多, 弄不清楚什么主轴 能怎么接 最好能有图说明各种结构的应用情况。 非常感谢
太多了 什么莫氏 ER  钻夹头 锥度什么的 实在没找到比较全面的文章说明区别和联系

网友:
我以前也被这问题困扰很久

莫氏: 刀杆接主轴处的一种规格
ER: 刀杆装弹性夹头的一种规格

以前找到的..

莫氏锥度:
号数     锥度C          外锥大径基本尺寸D
0        1:19.212         9.045
1        1:20.047        12.065
2        1:20.020        17.78
3        1:19.922        23.825
4        1:19.254        31.267
5        1:19.002        44.399
6        1:19.180        63.348

莫氏锥度又分为长锥和短锥,长锥多用于主动机床的主轴孔,短锥用于机床附件和机床连接孔,莫氏短锥有,B12,B16,B18,B22,B24六个型号, 他们是根据莫氏长锥1,2,3号缩短而来,例如B10和B12是莫氏长锥1号的大小两端,一般机床附件根据大小和所需传动扭矩选择使用的短锥,如常用的钻夹头1-13毫米通常都是采用B16的短锥孔.

ER请看这
http://www.gemcolletsindia.com/er_type-collets.html
http://www.gemcolletsindia.com/collets.html

网友:
学习了,一直搞不清

楼主:
好像明白一点了, 那位牛人,能上个图 详细解说一下 刀杆如何和主轴连接, 夹头又如何和刀杆连接呀,谢谢了!

网友:
这帖子 得做个标记

网友:
再详细点就好,上图和照片说明,短锥的有多长?标准的有多长?小头直径?

网友:
真的很乱

楼主:
顶出高手贴图指导

网友:
种类实在大多了..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主轴的锥度就分好几种, MT BT NT...每种又分大小只.. 囧

反正就是看到啥锥孔,就插啥锥柄上去..

主轴锥度孔(如莫氏3号)  <-  锥度*钻接杆*锥度  (如B18)  ->  锥孔*钻夹头 <- 钻头
主轴锥度孔(如莫氏3号)  <-  锥度*刀杆*夹头锥孔(如ER25)  <-  弹性夹头  -> 螺帽 <- 铣刀

还要注意钻接杆/刀杆插入主轴的那头有个螺孔
螺孔的螺纹要和铣床附的拉紧丝杆相同

网友:
资料很有用。

网友:
俺也来学习学习的

网友:
俺有个小钻夹头,接口是JT0的,相对比较少见,呵呵

网友:
锥面接触的设计很伟大,
第一次接触就佩服得不行,

网友(2010-09-12):
终于明白了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