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b100和4#3B的区别

楼主(2010-04-16):
如题
请问cb100和4#3B 都是90度旋翼头吗?
这两个飞机有什么区别,怎么4#3要贵一百元?
他们的接收机可以互换吗?

网友A:
主要是旋翼头不一样,4#3b是副翼,CB100是平衡锤,所以CB100稳定很多,4合1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新手请教 想入一个小机机 CB100和SOLO260A
高手们和有玩过的没有 给点建议 不考虑钱 我是新手 想入一个 小机机 有一点点 经验 看好的CB100和九鹰的260A 不知道 入哪个好 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C:
新手上CB100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两架飞机我都有,4#3B现在还无法驾驭,CB100现在一次可以飞到没电降落。比4#3B容易控制很多很多。。。

网友E:
450都快能翻了4#3还不能保证不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