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电机与软轴连接器问题

楼主(2010-04-16):
我个人感觉连接器 好坏 是非常重要的,在转动过程中如果震动或震动厉害绝对不能上在高速船上,1增加耗点减少输出功率2增加
电机
电调与
电池
的热量与损伤~~~!! 经过实验 2212 1000KV 40工分船 产生共振的 要比不产生共振的慢不少,连接器震动的比不震动的要少跑4分钟(3S 2200 20C电池),什么概念~ ~ KV更高的电机 这种效果会更明显 个人观点

网友:
我现在就被这个问题困惑着呢

网友A:
精度= 时间,金钱

网友B:
某错
这个问题在我跑极速时深刻遇到了。
连桨都 震到变型

网友C:
精度是高速基本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好这个问题解决了。
朋友有个新车床,车的过程中不能一下打通,应该分解两边打孔,这样不会造成偏轴,制作完成后 用高速修边 中间车巢 下刀的速度一定要慢,车床的转速一定要高~

网友E:
我感觉振动最大的是桨,原因有二,一,桨半径大,质量稍有不平衡带来的影响远比连接器大。二、最主要的,高速船是半浸桨,桨每转一转,两个桨叶一个在水里,一个在空气里,介质不同,阻力也相差巨大,这时的振动才是最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