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想入一个小机机 CB100和SOLO260A

楼主(2010-04-16):
高手们和有玩过的没有 给点建议 不考虑钱 我是新手 想入一个  小机机  有一点点 经验 看好的CB100和九鹰的260A 不知道 入哪个好  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当然是无刷的好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CB100好。新手的话,建议多练习模拟器,否则小JJ会摔得很惨。

网友:
不考虑钱是个好说法
那就CB100吧,考虑钱的还是260吧
反正谁用谁知道

网友:
看看九鹰那个控实在是……

网友:
新手入门都不是好选择。
cb100是精品机,啥都比260好,就是不如260耐摔,飞行性能也差一点。
260休闲飞正好,飞起来没有心理负担(耐摔啊:loveliness: ,摔到地上都懒的检,直接驴打滚起飞)。

网友:
考虑以后升级,控通用,舵机更换等等方面还是CB100.而且无刷马达,浆声听起来都不同。爽

网友:
CB100,虽然我打算把我的CB100卖了,我还是推荐CB100

网友:
不考虑钱??
CB100,其实不考虑钱的话直接上200或者250级别的更爽,嘿嘿。

网友:
cb100吧,我飞了几十架次了,只要炸机的时候收油,没事,目前为止只换了大浆和尾浆。有次飞机掉水池里了,拿出来用电吹风吹吹,继续玩,一开始尾电机不转,以为电调挂了,撕开贴纸,发现里面有水,继续吹,吹好了继续飞。

网友:
我觉得如果从来没有玩过直升机,还是260吧,飞着比较简单

网友:
如果真的不考虑钱,就入个CB100+2801pro的套装,这样你遥控器基本就不用换了,我是走了弯路的,2402,2602,2801pro各有一台,最后发现2801pro完全可以代替前两个。如果你不打算一直玩华科尔,就入个2402好了,也能飞不少华科尔的飞机。但就是不通用,你玩其他牌子的飞机,华科尔的遥控器就不能用了。各个厂家的遥控器和飞机之间基本匹配不了。
说了半天遥控器,说说飞机。我在论坛上看到许多抱怨260A的帖子,说这个坏了那个不行了,但是几乎没有说CB100怎么样的。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应该买哪个了。我也是新手,买了CB100,飞了七十多个起落了,小炸无数,飞机好好的,连大桨都没换过。最近一次一米多高收油坠地,把主轴摔弯了,飞不了了,正在等配件。不过260A似乎更皮实,我也见过它“驴打滚”的视频。总之CB100更适合你进军更高级的机型,而260能满足一般的娱乐需求了。

网友:
精致的小鸡

网友:
九鹰SOLO260-A超级垃圾

我上个月买的solo260A,飞一星期换2个电路板,现在又坏了,电路板150一块。其他的就没坏过。

网友:
华科尔的好,我也准备买,4#3S,尾桨传动式的,还带三轴陀螺仪。

网友(2010-05-16):
尾变距三轴陀螺是#6系,比#3大,不Mini~~:loveliness: ~~~~~~~~~~··············································

网友:
CB100,全无刷,贝尔结构,灵活加稳定。模型
260A,全有刷,旋翼头不认识,电路自稳定设计,打舵反应很奇怪。更像玩具,做研究还是很有价值的

网友:
我第一部飞机4G6,一飞就炸,一炸就几十元,  现在不得不又买一部新版260 PRO V2, 相对来说,好太多了, 百炸不烂, 真的名不虚传,新手都可以悬停. 的确是一部很好的入门机. 入门极力推荐,可以省很我维修费.!

网友:
新手的话,建议你买瑞科达的Mini Raptor,小双桨,比260A要大,主要是稳定,新手飞单桨,恐怕你搞不定.飞行小双桨,可以飞丘比特V3,直接上大单桨,完事你就可以上450了. 我正打算苦练V3大单桨呢.一起加油...

网友A:
我前两天买的260a到家玩两天别的没事主轴有个固定圈碎了!然后拆机一看!我噻材质真次,全机塑料感貌似没炸机就要碎的感觉!飞行姿态也不好看。奉劝想买的朋友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