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我的4G6

楼主(2010-04-16):
晒晒我的4G6

网友:
楼主是来晒练习架的

网友:
LZ用什么控啊?

网友:
主浆夹 胶圈已经严重磨损了 赶紧换吧

网友:
建议LZ把 尾舵机连杆 改一下 要不很容易被主浆打到 哈哈

网友A:
如果尾舵机拉杆在下面的话不是尾舵机就变成大桨的目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尾舵机拉杆在下面的话不是尾舵机就变成大桨的目标了?

舵机在主轴跟前 应该是打不到的

网友:
JJ头很漂亮!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