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Honey Bee 2真厉害,炸一次比450还要贵

楼主(2010-04-16):
ESKY·Honey Bee 2真厉害,炸一次比450还要贵

网友:
 ~~ 恭喜你踏入E-SKY的世界。。。

网友:
这是便宜的

网友:
450要是炸坏这么多东西 就不只这些了

网友:
相对便宜,性能,呵呵,大家都知道

网友:
怎么个炸法?

网友:
 正常~~~让你不敢炸,多练模拟器

网友:
004炸一次能坏这么多东西?肯定炸的时候没及时收油

网友:
 炸 机也要讲技术 ....。。。 LZ终于入了个HONEY BEE  给老婆??了

网友:
这算便宜的

ESKY 飞机一向这样  整机买时候便宜  塑料配件贵于450金属件

经典类型 014  016  都在千元以内

网友:
esky 那是宰到一个算一个,劝你别玩啦

网友:
004还算比较耐炸的了吧,一般也就双孔拉环比较容易断。
旋翼头都断了估计是没收油了

网友:
楼主这个004炸得厉害

楼主:
我老婆在3楼飞,在练悬停,一阵狂风吹到一楼地下,纳闷啊

网友:
450这样炸法,应该不止这个价吧?

网友:
其时,,004的机型,,,还是比较耐摔的,,,,炸一般就是双也拉杆,,与主翼头容易坏些,,,其它的还好哦,,,,而双孔拉杆也主翼头便宜,,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老婆在3楼飞,在练悬停,一阵狂风吹到一楼地下,纳闷啊

450从3三楼摔倒一楼,可以直接报废了……

网友A:
Honey Bee V2  与 Honey Bee CP3  价格差不多,一个4通,一个6通,那个好飞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oney Bee V2  与 Honey Bee CP3  价格差不多,一个4通,一个6通,那个好飞些?

不能这么问,关键是6通机调整部位比4通机复杂的多!
假如,我说6通机好飞,那是在调整到位后的结论……
6通机没调整好的话,比4通机难飞多了!

网友C:
除非450的山寨配件,量大便宜。正规模型厂的配件都不很便宜,ESKY配件不算很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非450的山寨配件,量大便宜。正规模型厂的配件都不很便宜,ESKY配件不算很贵了。

通级别的入门机,相比之下是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么问,关键是6通机调整部位比4通机复杂的多!
假如,我说6通机好飞,那是在调整到位后的结论……
6通机没调整好的话,比4通机难飞多了!

谢谢解答!!其实我想问的是这两种飞机哪种好玩些,4通和6通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故略的看了一下,价格才是华机的一般左右,不算贵的了。

网友:
相对华科尔的配件来说很便宜了

楼主:
相对450的塑料件算贵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谢谢解答!!其实我想问的是这两种飞机哪种好玩些,4通和6通是什么意思啊?

4通就是四个通道,可以控制飞机:前进后退、上升下降、左右移动、左右转向。
6通道应该是在这个基础上增加其他吧,我也不是很清楚,呵呵。好像是螺距,桨距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4通就是四个通道,可以控制飞机:前进后退、上升下降、左右移动、左右转向。
6通道应该是在这个基础上增加其他吧,我也不是很清楚,呵呵。好像是螺距,桨距之类的。

增加的那两个通道是:螺距控制和锁尾模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