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调螺距能飞吗

楼主(2010-04-16):
非耐克斯的V2,怎么也飞不起来,收油时还抖,是什么原因呢?我用esky0406A的控,貌似调不了螺距,跟这个有关吗,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的,谢谢

网友A:
直接调连杆试试,最好换个控吧,6ex也就几百元

楼主:
该怎样调连杆?控还不想换,打算看准了一部到位买个好的。真的是跟控有关吗,控上也有个微调,可是怎么也飞不起来,桨上下都没有什么风

网友B:
大桨装反没有,电池有电没有?

楼主:
电池有电的,没电也不会完全不离地吧,大桨厚边一面朝顺时针方向,对吗

网友C:
桨上下没风就说明螺距是0,去问下ESKY客服吧
这个控应该是可以飞的,我没用过,但看人家用过,Esky有几部六通机配的也是它

网友D:
esky0406A我就没用过!不过非耐V2是CCPM十字盘的吧!你要先查查你这个控是不是支持CCPM的,不支持那一定玩不了

网友E:
0406A支持120度3舵机CCPM混控,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打开混控功能。另外,如果没有打开混控功能,第六通道不输出信号。
0406a也可以调整螺距,但不能调整舵机行程。
本人就是0406A的E016六通道可变桨距起步的。

楼主:
请问LS的混控如何打开,第六通道有信号呀,接舵机能动呀

网友F:
飞机没调试好,无论什么设备,肯定飞不了的

网友G:
帮自己的贴卖下广告!! 飞机装好或者炸后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age=1
我这个贴有详细 的调试介绍!!一步步把机调好 再去飞!! 不调好是飞不起来或者 不好飞的!!

楼主:
LS的文章之前看过了,可那控不能调螺距。我最后一次有这控飞ESKY013,也像是这样飞不起,会不会遥控坏了

网友H:
没有螺距的话飞机是不可能飞得起来的。
--

楼主:
螺距应该有吧,刚刚拨了电机,打上油门,看到切风的那个桨边是往上转的

网友I:
打开电池盖,你会看到红丝的两个A跟B,张他互相调过就可以混控

网友J:
0406A是可以调悬停螺距的。不过不建议LZ就这么飞,很可能还有其他地方不对劲,硬起飞很可能秒炸。加我QQ吧,跟你一步步核对过来。

楼主:
谢谢LS各位的帮助,现在问题是,两边桨夹转角度不一样,有一边转得不够清淅,向上推油门,平衡杆也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