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陀螺仪的安放位置

楼主(2010-04-16):
我想请教各位高手,是不是陀螺仪的安放位置越靠近主轴它的灵敏度越低呀?我的泰世EP 200 V2的陀螺仪只能安放在机身里面,很靠近主轴的位置,不知会不会影响陀螺仪的性能?请各位高手指教,先在这里谢谢啦!

网友:
这个早就讨论过了,放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因为陀螺仪是感应角速度的,一个物体旋转的时候,每个地方角速度都是相同的。

网友A:
这个不同意楼上的喔,,好像还有离心力这方面的考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同意楼上的喔,,好像还有离心力这方面的考虑吧,

传感器检测方向是切向的,离心力是径向的,两个方向永远都是90度的,能有什么影响?

网友:
陀螺仪安放在机身任何位置,检测到的角速度都是一样的,
很多新手朋友就纳闷了, 离心力为什么没有影响呢,
原因就在新手朋友以为陀螺仪是靠检测离心力来工作的!
事实上并非如此, 靠离心力只能知道转动速度,并不能判断转动方向,
况且转动慢到一定程度,离心力就非常小,几乎检测不到了
----------------------------------------------------------------------------------------------
所以陀螺仪使用的是角速度传感器, 不是加速度传感器
具体请参见: 科里奥利效应 和 MEMS传感器

网友:
放在哪里都一样的。
实际应用中,由于主轴附近的振动最小,安装得离主轴越近效果越好。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高人的指教,我又学到了许多新知识。前天试我的泰世EP200V2的动力时,没离地飞机尾巴就快速顺时针转动,结果尾桨打到东西,把尾桨打坏了,尾轴也打弯了,心里非常郁闷,以为是陀螺仪没反应,今天得到几位高人的指点后,再仔细观察了飞机,才发现是皮带装反了,主旋翼顺时针旋转,尾旋翼也在顺时针旋转,尾桨的迎风面也是按顺时针方向按装的,还好现在找到了原因了,太高兴了。

网友:
严格讲,要安装在和主轴垂直的平面上,至于方向随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高人的指教,我又学到了许多新知识。前天试我的泰世EP200V2的动力时,没离地飞机尾巴就快速顺时针转动,结果尾桨打到东西,把尾桨打坏了,尾轴也打弯了,心里非常郁闷,以为是陀螺仪没反应,今天得到 ...
装反了肯定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