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cb100的帮个忙,先谢了!

楼主(2010-04-16):
刚收到Φ2.5mm不锈钢管做尾管用,可是原来的碳纤尾管扔掉了不知道长度了,那位朋友知道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差不多就行了,一个半拳头的距离吧!

楼主:
原帖由
请叫我雷锋
于 2010/4/16 20:40 发表
差不多就行了,一个半拳头的距离吧!
我把电调放前边了,新买的电机线短,断了的旧线够长,我想可能是尾管长了,想知道原尾管具体长度,能给量一下吗?谢谢!

楼主:
知道了。问淘宝说长度是110mm。

网友A:
其实差不多就可以了,我的原装尾管让我剪短了将近3厘米!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