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装600ESP旋翼头的螺丝胶用量

楼主(2010-04-16):
看说明书,是把螺丝胶打在头上1mm,不知道这样保不保险?请有经验的老鸟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A:
我是随便用.....大飞机的螺丝比较大,不怕滑丝...

网友B:
可以了!它会自己往外面挤,等螺丝上紧时里面都有2、3MM的胶了。

网友C:
我的建议是能少上就少上 千万不要一大滴那样的挤上去 外场两个起落紧紧关键部分不需要花10分钟 如果一颗螺丝滑牙了可能会导致换十字盘或者侧盘的风险 你说值得吗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XD,这下心里有谱了

网友D:
稍微一点即可,呵呵~~~

网友E:
千万别弄多了,我的飞机现在因螺丝胶过多而导致的滑牙有5个,现在完全拆不开了,只能祈祷不要炸机,杯具啊

网友F:
挤上点1~2mm的样子,然后用手指把它转一转抹平,转到螺纹沟沟里有就好了,然后再上螺丝就很好了。
反正我也不炸鸡,只要飞得安心就好,螺丝胶一向是往多了打得,飞完从来不紧螺丝,因为从来就没可能松动的,嘻嘻……

楼主:
我开始就是因为觉得600ESP炸机少,也不敢像对待450一样的操,所以想稍打多一点,结实,安心,看来也不能过多

网友G:
用R48,一般3-4牙纹有胶就OK了

网友H:
我就是一大滴,上多了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