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角翼混控

楼主(2010-04-16):
本人是新手 想问一下天地飞的06B如何三角翼混控 O(∩_∩)O谢谢:loveliness:

网友A:
好像是拨一个开关吧。具体看说明书。飞翼的两个舵机一边接副翼一边接升降。正确的舵机反应是这样的:
1)拉杆,两边副翼均上翘
2)推杆,两边副翼均下翘
3)压左副翼,左边副翼上翘,右边副翼下翘
4)压右副翼,右边副翼上翘,左边副翼下翘
如果楼主发现副翼的动作反了,那么将舵机的两个插头在接收机这边交换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