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比较蠢的关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0-04-16):
总听别人说别过冲过放,别说过放的意思是说飞到感觉没力量了就停下来,等电池凉了在充电吗,这样不会影响电池的寿命?一般人总有个概念电池用光了再冲比如手机电池。别过充,是不是说充饱就拔掉电源,我飞4g6,好像不存在过充吧,因为充电器充完就从红灯变绿灯了,充电器好像自动停止充电了。还是比较大的飞机没有这个功能。还算入门阶段,问问各位老手。

网友:
用到转不动了再停你电池基本就玩完了

网友:
用光再充是针对镍基电池的记忆效应来说的,锂基电池没有这个问题。

锂聚合物电池有最低电压和最高点压得限制,过放是指放电放到低于最低电压,过充就是指充电充到高于最高点压。

楼主:
那我那个电池还真耐用,充了十几回了,都是飞到自己停转再充的。

网友:
如果你不飞到停转再充,你的电池的寿命应该还能长几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那个电池还真耐用,充了十几回了,都是飞到自己停转再充的。

飞到自己停是电调低压保护,不是电池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到自己停是电调低压保护,不是电池没电。

楼主:
记得有一次为了放电飞机一直没断电放了一晚上,第二天连红灯都不亮了。看来我的电池寿命肯定不会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有一次为了放电飞机一直没断电放了一晚上,第二天连红灯都不亮了。看来我的电池寿命肯定不会长了

网友:
手机电板有有保护电路,而航模锂电没有!

网友:
4g6的电池比较小,就算过充过放问题也不大,但容量大倍率高的就很影响了

网友:
电池的使用和保护很重要的。否则会严重影响寿命!

网友:
电池一过放,寿命就缩短~~~~~~~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覺出來了,还不到30次就不太行了,比其他电池差多了。不知道注意使用的情况下能充多少回。感觉4g6电池本来就不太行,其他2块用到3,4分的时候就感觉功率下降了,鉴于第一块电池的教训,赶快充。
有人暴力飞行3分钟。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dRhPK4Aito&NR=1

<object width="560" height="340"><param name="movie" value="http://www.youtube.com/v/MdRhPK4Aito&hl=zh_CN&fs=1&color1=0x3a3a3a&color2=0x999999"></param><param name="allowFullScreen" value="true"></param><param name="allowscriptaccess" value="always"></param><embed src="http://www.youtube.com/v/MdRhPK4Aito&hl=zh_CN&fs=1&color1=0x3a3a3a&color2=0x999999"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allowfullscreen="true" width="560" height="340"></embed></object>
<object width="560" height="340"><param name="movie" value="http://www.youtube.com/v/MdRhPK4Aito&hl=zh_CN&fs=1&color1=0x3a3a3a&color2=0x999999"></param><param name="allowFullScreen" value="true"></param><param name="allowscriptaccess" value="always"></param><embed src="http://www.youtube.com/v/MdRhPK4Aito&hl=zh_CN&fs=1&color1=0x3a3a3a&color2=0x999999"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allowfullscreen="true" width="560" height="340"></embed></object>

网友:
锂电充应该都有防过充,至少有块保护板,不然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