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FPV使用控技术讨论兼调查

楼主(2010-04-16):
最近玩
FPV
,通道不够用,现在又不想买新的控,现在想出了个歪点子。具体想法如下:五路到十路开关或者电位器----->自己做的接口板->控的CH5————>空中传输-->接收的CH5输出->自己做的另一块解码板-->更多路的
舵机
输出
理论上可行的,但是应该是会有延迟的。因为信号要处理,同时只适合开关通道。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有兴趣吗?大家觉得具体这种装置上应对几路电位器几路开关合适呢?请高手指点,5-10路?
大家现在都用几通的控?觉得够用吗?比如玩定点开伞之类的……

网友A:
就是把线性通道进行采样量化后,映射到事先定义的开关通道上。。。比如通常通道精度是1024。。就是1024个分度,能支持到10个开关吧。。仅仅是理论上的。。

网友B:
找找匪兵甲以前那个用摇杆控制飞机的帖子,里面分析过这个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