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考虑轴承座的安装问题,主轴轴承用哪种类型的轴承比较好?

楼主(2010-04-16):
现在,大多数电直,在主轴轴承的位置,采用的是深沟球轴承
有一些个人做的OP件,把它换成了推力轴承或者是角接触球轴承,听说挺耐炸的,不容易坏
个人对轴承不太了解,想问一下,
亚拓不会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推力轴承或者角接触球轴承,但是它和好些个厂家都采用深沟球轴承来做主轴轴承,
而不采用其他轴向承受力更大的轴承
是成本问题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亚拓450普遍采用的是深沟球轴承
有一些个人做的OP件,把它换成是推力轴承或者是角接触球轴承
个人对轴承不太了解,想问一下,
亚拓不会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推力轴承或者角接触球轴承,但是它和好些个厂家都采用 ...
       同问!   。。。

网友:
 这里面有事儿....................

网友:
在不炸机,不80,90度弯主轴的情况下其实是一样的
这是我飞了300个起落才换一对,和弯过3回90度,换过5个轴承后,得出来的经验

耐炸从来不是YT重视关注的

网友B:
推力轴承是在主轴轴承之外另加的,作用是把主轴承的径向受力传导到轴向(大概其是这么个意思)。主轴承径向受力小了肯定会更耐用,炸机时受冲击也小。
亚拓肯定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个玩意,YT450SEV2之后机型的横轴里就有

角接触球轴承就是关节轴承吧, 也就是斜盘上用的那种。没见过有用在主轴上的,求科普

网友:
主轴上受到的轴向力不大,不需要用推力轴承,但桨夹上的离心力大得多,所以要用推力轴承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推力轴承是在主轴轴承之外另加的,作用是把主轴承的径向受力传导到轴向(大概其是这么个意思)。主轴承径向受力小了肯定会更耐用,炸机时受冲击也小。
亚拓肯定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个玩意,YT450SEV2之后机型的横轴里就 ...

这位看来根本没看到过主轴推力轴承座。

深沟轴承从设计而言承受的主要是径向的负荷。在轴向力不大的情况下确实没有必要使用推力轴承。但是直升机的主要重量都是通过主轴“提”起来的。所以悬停的时候最起码有800克左右的轴向力。暴力3D的时候,比如钟摆,受力当然更加大,应该可以达到几千克。虽然主轴轴承和横轴轴承的受力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横轴为100kg以上),但是主轴的转动顺滑程度,会对动力产生影响。如果受力变大,摩擦力也变大的话显然掉转更厉害。

冰人的推力轴承,装上以后明显比YT更加顺滑,所以我觉得性能是主要,耐炸是次要的。那个推力轴承的“耐炸”,恐怕是因为它的尺寸比YT大一号,而不是因为推力轴承本身一定比深沟轴承耐炸。

楼主:
原来耐炸是因为个头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位看来根本没看到过主轴推力轴承座。

深沟轴承从设计而言承受的主要是径向的负荷。在轴向力不大的情况下确实没有必要使用推力轴承。但是直升机的主要重量都是通过主轴“提”起来的。所以悬停的时候最起码 ...

我理解推力轴承座的设计是滚珠轴承下面压一个推力轴承,冰大和飞越的好像都是这个结构。不过推力轴承座我还真没看过实物,我直接用主轴固定环把推力轴承顶在主轴下面,这招也是和冰大学的,嘿嘿。加与不加使用效果的确很明显,空转大桨就能感觉出来
要说个头和耐炸的关系,貌似按结构力学的说法也是越小越能结实吧,没听说过越大越能抗的

借用争议推力轴承座质量的一张图,那贴的不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推力轴承座的设计是滚珠轴承下面压一个推力轴承,冰大和飞越的好像都是这个结构。不过推力轴承座我还真没看过实物,我直接用主轴固定环把推力轴承顶在主轴下面,这招也是和冰大学的,嘿嘿。加与不加使用 ...

深沟轴承的内外圈就像两个套筒一样,滚子在中间,抗轴向力的能力很弱。推力轴承的内外圈是按照一定角度设计的,本身就有较强的轴向负荷能力。

至于耐炸,受同样的力,你说是1mm螺丝容易断,还是2mm螺丝容易断?

网友:
看这贴后回头关注下我的450轴承。

网友:
尚真360推力啤令是直接加在主軸上下啤令座外的,這個怎麼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