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 II 無刷馬達及齒輪搭配

楼主(2010-04-17):
請問~Esky King II,搭配原廠3800KV 10T,是否適合使用?
陀螺一直在追蹤,0704A那顆,感度已經轉到負到底了,還是一樣,改換0704B,調整延遲,也是出現,相同的問題?
不知道要如何解決這問題...

网友A:
检查尾推顺滑度,改换个12t齿,换450尾桨叶,稍微调大行程再试试

楼主:
我只想用原廠的零件,能讓我練飛個八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