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办法把浆夹得内外轴承给取下来吗

楼主(2010-04-17):
有什么好办法吗,谢谢 希望高手给说说

网友A:
电吹风加热试试!

网友B:
放到煤气炉上面烤,看到胶水挥发有气体出来马上拿出

网友C:
我看你也是想改外丝的吧。。。我也因为这个烦恼过,可能我运气比你好,桨夹内侧的(靠近桨那边的)我用螺丝刀翘一下就出来了,靠近中连的怎么也取不下,最后找了把略大于横轴的十子螺丝刀,手拿桨夹,轻轻一桶就出来了哈

网友C:
另外建议拿吹风机加热,别放火里烧,烧一烧好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