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制作过滤松香烟的装置

楼主(2010-04-17):
天天焊板子,虽然前面有个小风扇,但鼻子 眼睛 还是感觉发干,总是咳嗦。带者口罩也不管用。时间长了肯定对身体不好。我想作一个戴在嘴上的装置,过滤松香烟。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可以有效过滤。 谢谢

网友A:
我觉得闻惯了,很好闻。但是一般都是用的闭气大法。。。。前面用风扇抽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网友B:
防静电吸烟罩,或许用得着。

网友C:
用不了那么麻烦吧?搞个CPU散热器放电烙铁边不就行了吗?

网友D:
烟道,直接排出去

网友E:
我一般打开风扇 当排气扇 说实话 闻惯了 真的觉得很好闻 但是接下来眼睛和喉咙发干

网友F:
你需要一台抽油烟机,呵呵

网友G:
到买劳保地方买个防毒面具就行了,保护眼睛,空气过滤的很好,又时尚

网友H:
弄个呼吸机上的咀鼻罩,不带眼罩的,不会影响视线,然后接根长长的塑料管就行了,便宜

网友I:
D个桌上的箱子,装个风机用负压法。

网友J:
你确实需要一台 抽油烟机

网友K:
一次性活性炭口罩,便宜的很,大约0.5元一个

网友L:
到权金城吃烧烤看到烧烤架上面的抽风装置不错,不知道能不能D一个试试看

网友M:
一种拆装硬盘的玻璃防尘柜子,你隔着玻璃焊应该能彻底解决这问题
或者做个三轴运动平台,加摄像头,你对这屏幕操作键盘焊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