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副桨问题.想尽快得到正确答 案.(因正在修机)

楼主(2010-04-17):
关于副桨问题.想尽快得到正确答 案.(因正在修机) 450级别的机型.副桨杆的长短会有什么影响?影响大吗?

网友A:
要看你如何追求大.小动作的力道和灵活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如何追求大.小动作的力道和灵活性了!

按照你这样说.那样副桨杆长灵活还是短的灵活呢?

网友:
 什么叫副桨

网友:
短的灵活!回答完毕!

网友:
越短 越轻 越灵活跟手,这也是为啥要碳仟的原因啦,你还能改长度么?
一般只能换碳纤副翼,长度都是丝的吧,副翼轻个 1到2克,差距可是明显的哟

网友:
模仿500样 转几个洞 在贴个贴纸  不知道会轻多少? 有谁试过没?

网友:
新手用长的,老手用短的。

网友:
新手要配重,老手可以取消!

网友:
越长,动作越迟缓。越短就越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