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我的A6退了 换X6。

楼主(2010-04-17):
刚刚买的A6  拿回来后一会功夫就接好了  确实这点做的不错,比我后来换的X6要方便,  但是刚刚买回后朋友就说A6太粗糙了,显示屏的玻璃还能随便移动,功能又少。。。  这些也不说了~~~

问题一是:
A6的充电和B6 X6都不一样,还真简单,只要接平衡的接头就能充电了,缺点在哪请高手来说下,汗!!!  而B6 X6确是要把电池的两个接头都接到充电器上。。
问题二是:
操作和说明书都不一样的,就索性退了贴点钱换X6了。          在说明上写着以下内容:用了A6你会发现和说明书上的内容不一样的。。。

  ===充电器设有3种工作模式(人工、自动、测试模式) 。
测试模式暂不公开,用在出厂前的烤机测试,用户无需使用。===
  ====3、充电模式设置

      充电电流设置完成后,再按下Enter按钮,此时C箭头所指向的8字全部以0.5秒间隔闪烁,按下加键或者减键,8字停止闪烁。充电模式随加键或者减键变化,数值=1为人工模式,需要人工给它命令才会开始充电;数值=2为自动模式(外接充电保姆必须选此项),当用户接入电池后,CPU将对电池进行检测,若需要充电则在两秒钟内自动开始充电;数值=3为电压纠正模式(详见后面的纠正步骤)。不想再往下设置时可以按Start键退出设置。

一会儿说3是测试模式,一会说3是纠正模式。 奇怪。。   在用的时候  有6个模式  1和2都是对的 是人工和自动  3是没反应的  4才是纠正电压模式  5 6也是没反应的。     真是吃不消,害的我读了4遍说明书。 浪费时间。。。   这产品做的这么不严谨,也没话说了。。。。    建议米多者买X6,反之就B6。。

楼主:
晕,贴了张阳光模型的照片,帮他做广告了啊。。。。怪不得卖那么贵。。呵呵

网友:
如果是UN A6  那楼主就不是在说公道话了!   自从那次召回升级后的确算是比较完美的锂电平衡充电器了!

网友:
UNA6的说明书确实有问题。我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它的菜单会变。有时可以到4,有时就只有3。

其实这是UNA6改了固件,但说明书没有跟上的问题。对不熟悉的人是够头大的。不过对于充电来说无所谓。没有保姆就用1就够了。

网友:
已经放弃独立充 。 投奔串冲加平衡方式

网友A:
UNA6刚进了两台,很好用啊,同时充两组3S很爽,电压超级准,打算再进几台

网友:
A6买回来虽然感觉粗制滥造,但是用起来刚刚的,尤其是对于那些老旧电池来说,充电效率之高绝对令那些串充+平衡放电的充电器望尘莫及。
充起电来真的很快很快,尤其是对两块电压不一样的3S锂电简直爽歪歪,一块满了,另一块还能2A充电,试问还有那一款充电器能做到这点,而且最后都能到4.2V,而那个X6只能到4.2和4.19V,而且速度奇慢无比。

网友B:
串冲加平衡不太符合中 国国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冲加平衡不太符合中 国国情
               目前为止 不知道那种充电方式 在大陆占有主流。   不符合国情的东西 占主流。 存在就有道理。          两种充电方式各自的 优劣很明显。   看个人需求了。

网友:
A6充电截至电压还是非常精准的,充电快、使用很方便。
就是功能简单了,锂电专用,主充电器不能放电。

网友:
我的UN-A6用了5/6次了,说明书挺简单的啊,使用也很简单。至于说粗糙的问题,其实也还好了,结构很简单的,我刚拿到的时候4个按钮哗啦哗啦响,我就拆开,把四个按钮下面用绝缘胶布固定了,现在没有任何地方是松动的,拿起来怎么摇都没有一点声音,其实没什么影响,就是我不喜欢,呵呵。这充电器买的值,不枉我等了近一个月,呵呵。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
LZ你买的是UNA6 吗????那么好用精准的机器,不用可惜了,看看市场保有量呀~~~A6是里面有点晃,你不会买回来就天天拿来晃吧
它的精准度和拉平压差是很好的~
B6~???对电池不好

楼主:
我后来换了X6了  应该比A6要好点吧? 就是接起来麻烦点 不能直接接平衡头冲。。

网友C: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想回原始社 会,放着平衡充不要,却要串充,楼主,我建议您去电脑城花10元钱买个12V2A的显示器用的电源,往电池上一接,直接2A充电,还快,又省钱又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想回原始社 会,放着平衡充不要,却要串充,楼主,我建议您去电脑城花10元钱买个12V2A的显示器用的电源,往电池上一接,直接2A充电,还快,又省钱又省事!
         好多航模电子大厂都回归原始社 会了

网友:
唉,够折腾,丢了西瓜捡个芝麻,LZ会后悔的。

网友:
楼上的都是说A6好,我没用过就不表态了。我来挺挺X6,用了几年,以前用X6,现在是X6PLUS,很是好用 充A123、镍氢电池、锂电都很不错!接上电脑电池的情况一清二楚,没用完或要放电保存的电池接上自动充放电到3.85,很是省心!

网友:
最好的选择是B6+una6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想回原始社 会,放着平衡充不要,却要串充,楼主,我建议您去电脑城花10元钱买个12V2A的显示器用的电源,往电池上一接,直接2A充电,还快,又省钱又省事!

搞不懂, 难道X6没A6好?   我是都用过了 感觉X6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UNA6刚进了两台,很好用啊,同时充两组3S很爽,电压超级准,打算再进几台

整个保姆吧

网友:
至于你用什么充电器我没意见,但是你要明白并充跟串充的区别和意义。为何价格区别这么大?建议还是用并充。两头一起接的基本是串充。

网友:
这样的图发这里来做广告

那鳄鱼钳的接法严重违规

网友:
un-a6用了近一年感觉不错,一次充两块3s太慢,想再进一台一次一小时可充4块,两小时就可以出去爽飞8块电

网友:
A6的缺点是有的,但不影响使用。难道X6 串充+平行就完美了吗?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好不好用大家都知道 缺点大家也清楚 用不着你来这里唠叨    LZ发个图 上面还打着广告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目的。
严重怀疑 枪手+广告

网友:
UNA6的5 6模式是级联用的,就是2个A6冲12S等等

楼主:
图片删了,呵呵~~~~ 难道A6比X6好?? 价钱便宜的反而好? 并冲比串冲要好?? 那我是换错X6了啊?

网友:
最后一句说对了

X6? 从来就不感冒,150W的串充还卖那么贵

我是UNA6+B8,在家用A6+姆,外场B8大电流

网友:
充3S的话X3五胞胎很好用啊

网友:
大家吵來吵去,就是沒說到重點。

簡單說,不管 X6、A6 多好,要從充電器本質來看。
A6 就是各 cell 的獨立平衡充。 這種充電方式就是比較好,其他功能簡單或是複雜,就看有沒有需求了。
串充+平衡的方式,有很多致命缺點,即使功能再多也沒用。

网友:
但是 A6 轉換效率不佳,還有功能很簡單。

所以如果有其他一樣平衡充的充電器,但是功能更強,效率更佳,麻煩大家推薦跟討論。

串充就可以不用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我用的就是X6,使用起来很方便的,值得买,就是价钱贵了些

网友D:
A6+B6,完美~~~

网友:
A6,X6 全进

网友:
都还可以

网友:
串+平衡才是王道,不说别的,XH型插头,最大电流3A

网友:
A6+B8=二全, 价格也就一个x6的价

网友(2010-06-27):
引用 网友D:
A6+B6,完美~~~

基本一样的经典配置,跟进

网友:
EOS 0720加 UN A6   A6最常用的功能是给多块单片电池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