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会振动

楼主(2010-04-17):
步进全家褔

五相驱动: TECHINO KR-515M
五相电机: SANYO 103H7523-7054 0.75A
x海接口板

低速振动比以前用的二相好多了 (6560驱动+57步进2A+电源供应器)
电机不转时也不会发出噪音了

但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电机加/减速经过约153转/分时, 会振动一下
把加速设到最慢, 更能明显感觉出来

共振应该是在那转速附近会持续振动吧?
这个不是, 它只会振动一下,

试了改变驱动的电压/电流/细分/不接并口板..都还是一样
电机也试了5线的24种接法..应该没接错

请问有人也遇过这个情况吗? 该如何解决?
----------

另外..
图中电机黑色那条里面有二条白线,
请问是做什么用的?

驱动上的原点励磁有什么功用?

楼主:
转子+后盖

轴承卡在盖子上就是不下来..
害我把转子都抽出来了.......
失磁了!!!第2次了....我再哭~

前盖

黑线(里面有二条白线)消失在线圈中, 不知是干啥用的
(给卖家看了尸块, 认为可能是测温用的....)

为了排除电脑的因素, 买了脉冲产生器

能当自动走刀控制用, 可接2限位, 自动来回走刀..等
用它试了一下...还是会振....

网友:
请问脉冲产生器哪买的  价格多少米  谢谢

网友:
没有失磁吗?

楼主:
淘x找到的...
180公尺...
------

当然是失磁了...
抽出过二颗三洋的转子,
另一颗是二相57,结果都失磁了
没抽出转子就没事

网友:
脉冲发生器 180 公尺败的?

楼主:
是的........
脉冲方波长180公尺...

网友:
没碰到过这个问题,不懂。

网友A:
晕死,你又把转子拿出来干嘛。。。。。。真受不了你

网友B:
180尺的那个东西,怎样用?具体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死,你又把转子拿出来干嘛。。。。。。真受不了你

用力过猛..就跟盖子一起出来拉, 我也不愿意啊~

引用 网友B:
180尺的那个东西,怎样用?具体参数?

可设: 步数,脉冲,加速度
15段不同步数旋转方向及速度
依序运行, 或以前二段加2个限位来回运行

外壳是塑料的..不太满意..
屁股接电处没有盖子防止意外短路, 要小心点

以下内容很多...有兴趣才看喔..

步进电机脉冲发生器(步进电机控制用)MTPG,可替代PLC进行简洁控制。

供电电源: AC/DC 100-250V
辅助输出电源:DC12V 100mA(供传感器使用)
输出信号频率:6Hz~9999Hz(占空比1:1时)
整机功耗: 小于4W
NPN开漏输出容量: 200mA/30VDC
输入信号电压:低电平≤2V 高电平≥4V
外形尺寸: 72×72×95
整机重量: 230g 输入阻抗:≥4.7K
使用环境:温度0~60C° 相对湿度≤85%
保存温度:-20~85C°
安装方式:卡入式

两路NPN型晶体管开漏输出
OUT1与OUT2输出对应连接步进电机驱动器的CP和DIR端子(有些是CW和CCW)

可设定输出 走动步数、运动速度和运动方向
可设定多段数:0-15段

每段步数设定范围 0~59999 (如Sd---0设定 10000 , 表示0段需要走动 10000步)
每段脉冲输出频率和方向可设定 (nFnnnn 如1F5000,表示正转,速度5000Hz)
输出频率范围:6-9999Hz
方向设置:0 无脉冲输出(停顿计时)
1 输出脉冲、正向运动
2 输出脉冲、反向运动

多个输入功能端子
K/P端子:与+12V端子连接时,开始运行,断开停止运行;
RESET端子:输入信号时,控制器复位到 开始段,并从新开始运行;
CP1和CP2为多功能端子:可连续循环运行、强制运行下一段和单段触发 等多种功能;

运行模式控制:
rn---1表示为 连续运行模式,依次连续运行完设定的所以各段;
rn---2表示为 单段运行模式,运行完一段,暂停一次,CP2输入控制运行下一段;
rn---3:开关控制运行模式:RESET端子无功能; CP1连接0V已SD---0段的速度和方向运行,CP2连接0V已SD---1段的速度和方向运行,无连接时停止运行,应用于手动开关控制的正反运动;
rn---4: 正反触发运行模式:RESET连接0V停止运行,断开运行; CP1触发控制已SD---0段的速度和方向运行,CP2触发控制已SD---1段的速度和方向运行,应用于A,B两个行程开关之间的正反运动;

控制方式:
CtrL-1表示为 CP和DIR控制方式
CtrL-2表示为 CW和CCW控制方式

复位端子输入模式:
rst--0表示为 电平复位,低电平有效,复位信号撤离时开始运行
rst--1表示为 上跳缘复位,复位信号从无到有的跳变过程复位(可作为色标定位,消除积累误差),
rst--2表示为 下跳缘复位,复位信号从有到无的跳变过程复位(可作为色标定位,消除积累误差),

cp2端子控制模式:
cp2--0 表示为 一段运行完成后,有输入信号时,就运行下一段,在运动过程中有输入无校;
cp2--1表示为 只要有输入信号就进入下一段运行,在运动过程有信号输入时进入下一段并暂停,等待下一个脉冲输入即运行;

AC-XXX 加减速设定:
AC-020 表示为 每走动 1 步频率变化 20Hz,

SC--XX 掉电记忆位置模式:
SC--on 停电记忆位置,下次上电时从记忆位置开始运行
SC--oF 停电不记忆,下次上电时复位,从原点开始运行

网友C:
步进电机脉冲发生器,哪儿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脉冲发生器,哪儿淘的

上面有说了 , 看帖不仔细....

网友:
步进电机脉冲发生器,好东西

网友D:
可能是电源问题,国内开关电源大多不过关(符合标准的价格又太高),有时候开关电源频率会与电机频率共振,所以步进用环牛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电源问题,国内开关电源大多不过关(符合标准的价格又太高),有时候开关电源频率会与电机频率共振,所以步进用环牛最好.

这个驱动是110V的, 里面有小环牛..

懒病发作..目前堆尘中....
以后再买条屏蔽信号线试试..
不行的话, 再另买电机及驱动来交叉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