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型航模机翼如何链接,(中单翼)

楼主(2010-04-17):
如何与机身链接?可以拆卸的那种,最好有图片,谢谢

楼主:
大型飞机的舵面用的什么与机翼链接?
还有机舱的开口怎么链接,用插销吗?

网友A:
这个有多种方法吧! 一般机翼都是两段的拼成一段然后固定在机身下面或上面, 小飞机一般是一体机翼. 大的还有3段的,

网友B:
不都是管子插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