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木飞机的固定块

楼主(2010-04-17):
哪里有卖?就是制作轻木飞机的固定用的

楼主:
大型飞机的舵面用的什么与机翼链接?

楼主:
还有机舱的开口怎么链接用插销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很大!不知道你要固定什么位置?我最喜欢手工制作,请完善你的问题

网友:
对插,再上销固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完美用磁铁片,TB有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卖?就是制作轻木飞机的固定用的

是哪个位置? 制作轻木飞机的固定用的,起飞前的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型飞机的舵面用的什么与机翼链接?

铰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机舱的开口怎么链接用插销吗?

说是哪个位置,或者有图片,这个很多方法,螺丝,502,销子...

网友:
我猜你想说的是机翼和机身的连接吗?有好多方法,比如橡皮筋,螺丝,销子,固定片台.

楼主:
大型飞机,橡皮筋肯定不行

网友:
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型飞机,橡皮筋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