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脂的问题

楼主(2010-04-17):
开春了 开始搞船.  有两个问题不太明白

1.我看有些船用的树脂做出来的船是无色无味的请问诸位大大,那是什么材料的呢

2.我准备用E44+二丁酯(可能会有刺鼻的味道)  得用多少比例?

楼主:
1.我知道是玻璃钢 我的意思是用的什么树脂呀
2.抱歉 少说了一样乙二胺  他们的比例应该怎么调

网友:
用环氧树脂+二丁脂(增塑剂)+乙二胺(固化剂)按100:12-20:8-12比例进行调和,一层环氧树脂一层玻
璃 丝布,船底3-4层,船面2-3层,浇注后的船体厚度在2MM左右。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用的是无锡产的凤凰牌的E-44  有配过这个的吗? 比例发出来参考一下 谢谢

网友A:
请在施工时一定要注意通风情况良好!

因乙二胺(固化剂)是致癌物质! 风要从自己的身后吹来!并在人的前面,工件后边被吸走!

楼主:
     多谢楼上提醒~~~~~  我还是换其他的材料吧  健康重要啊!

哪位能推荐个配合E51 E44无色无味的固化剂吗?

网友:
593固化剂无色无味5/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乙二胺(固化剂)是致癌物质! 风要从自己的身后吹来!并在人的前面,工件后边被吸走!

我都是在屋子里弄的。不会吧???

楼主:
楼上这位兄台害怕了吧 哈哈
不过安全是第一的,一个玩的勾当,有点什么以外划不来呀

网友:
上防毒面具应该没有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