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流行裸照,我也来凑凑热闹——202MG和313MG比较

楼主(2010-04-17):
废话少说,先上图

313MG外观

313MG外观

313MG电路板

313MG电路板

313MG电路板背面

313MG电路板背面

313MG电机

313MG电机

313MG电机

313MG电机

313MG电机

313MG电机

313MG齿轮组侧面

313MG齿轮组侧面

313MG齿轮组正面

313MG齿轮组正面

313MG齿轮组正面

313MG齿轮组正面

313MG齿轮组拆解

313MG齿轮组拆解

202MG(左)313MG(右)

202MG(左)313MG(右)

202MG(上)313MG(下)

202MG(上)313MG(下)

楼主:
两个多月前购入4颗Nexus DSW 313MG。原来用的是202MG,电机爱坏而且买不到所以对这个新产品抱有一些希望。没想到这个月又坏了一个电机,正好拆开来给大家看看。

总体感觉,虽然打的不是InoLab的牌子,但是东西很像。电路板和电机都是。有些淘宝卖家声称用的是空心杯马达,这回正式揭晓,和202MG没有很大差别。就连背面的接线柱位置都是一模一样。

齿轮组也没有太大差别,都是第一级尼龙齿轮,后面三级合金齿轮。不过313的电位器输出轴可以和主齿一起拆下来,比原来方便一些。

另外电位器似乎不一样,202MG用的圆形电位器,313MG是方形。

总体上来说比较失望。313的外壳比202有所改进,在450上安装要方便一些。不过这个电机看来是换汤不换药阿。

楼主:
还有几张照片

还有几张照片

202MG(左)313MG(右)

202MG(左)313MG(右)

202MG(右)313MG(左)

202MG(右)313MG(左)

202MG(右)313MG(左)

202MG(右)313MG(左)

202MG齿轮组

202MG齿轮组

202MG齿轮组拆解

202MG齿轮组拆解

网友:
有些不负责任的商家,动不动就说是空心杯电机。

网友:
感觉313MG真的挺不错

网友:
电机一般,其它不错~~~~

网友A:
313是不是速度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3是不是速度更快?

是的,号称0.09s

但是电机坏了再快也没用。

网友:
202MG 质量确实有待改进

网友B:
说实话。。我一直用着。202。。猛炸也只是炸坏那个参碳胶齿。。没什么问题。。。。用了一年多了。。我一共9只。才坏了2只202。。一只是半边MOS管坏了。一只是电机坏了。。别的都没问题。。还挺好用的。。别误会我是托呀。。。我不做那事。。

网友:
还有。。。那313的电机是KV不同的。。而且程序上也改了。。。至于主板是一定一样的呀。。。因为转个电路板等于换一种舵机了。。如果是一样的话。。那就可以和202通用。。这样。。就算手上有坏的202。也可以换换用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一直用着。202。。猛炸也只是炸坏那个参碳胶齿。。没什么问题。。。。用了一年多了。。我一共9只。才坏了2只202。。一只是半边MOS管坏了。一只是电机坏了。。别的都没问题。。还挺好用的。。别误会我是托 ...

哎,看来我的RP是有点问题了,老坏电机。

202买过8个,3个和一架飞机飞丢了。另外有3个电机坏,目前还有2个在服役中,状态尚可。313买了4个,用了不到一个月坏了一个电机。一个服役,另外两个休息。

网友:
15楼

202MG 我确实还没有炸坏过但是就是不炸就坏,我一起买的4个, 都坏了3个都是空中死舵 玩航模都知道安全第一 这样品质的舵怎么敢用不危险吗?  202MG容易坏 容易死舵 返修就是有去不回 这西都是事实又不是我一个人遇到起的.   买202MG不坏就像买中奖样 但是我可不想在这垃圾产品上中奖

网友:
看上去做工不错

网友:
lz看看313的电位器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个轴承啊??

网友:
很清晰,看的很仔细了。

网友C:
此贴不顶非人也

网友D:
谁用谁知道。。。

网友E:
好图,让人解渴

网友F(2010-06-17):
DSW313MG
我认为313MG舵机还可以。现在是新出来的产品。我这里使用过3个有一个坏掉啦。
他们马上给我换一个新的313MG过来。
不过202MG现在有点过分。
请大家以后开始就是用313和312MG。
呵呵只是建议。呵呵

网友G:
谢谢LZ,
淘宝上宣称313MG比202好,
不过不是一个公司的,不知道是怎么比的,
看来还是用65MG靠谱呀。
之前用MD933,还没遇到过死舵和烧电机电路的问题,
感觉MD933的电路部分做得不错,
要是能综合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