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四面悬停和基本航线,平衡杆重锤能取掉了吗?

楼主(2010-04-17):
能凑和四面悬停和基本航线,平衡杆重锤能取掉了吗?取掉后操控改变有多大?

网友A:
可以。改变有多大得看你是什么机

网友B:
变得更灵活

网友C:
就不应该带着那个练

网友D:
是应当取下了。.

网友E:
我是先把副翼换成碳纤的然后把重锤移到日子框那边最后在拆掉这样也有个是因过程

网友F:
重锤移到日子框那边 对的!

网友G:
用控的EXP调节也可以。

网友H:
取掉不抗风

网友I:
早该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