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什么型号最适合?

楼主(2010-04-17):
我是新手,不知道什么型号的固定翼最好飞,请大家指点。最好贴个图。感谢感谢!

网友:
新手飞练习机最好。油动的比电动的大一点。也比较好飞,可以的话最好飞油动40级以上的。

网友:
翅膀带上反角的飘飘或者翼龙吧,

40以上油动给新手用炸机成本太高了,摔一次就够买个飘飘了

网友:
飞油动之前先请教本地玩油动的老鸟,没人带的别轻易上油动。

网友:
玩塞斯纳206T  很适合新手入门

楼主:
油动的是不是太猛了,电动的练习机哪种型号最合适(简单好看的)
可以不练模拟器吗?

网友:
上单翼的较好飞。

楼主:
大点的练习机好飞还是小店的呢??

网友:
大点的好飞,"小店的"好带。

网友:
翼龙4通 吧

网友:
没飞过最好选电的  而且飞机选大一点 带上反的上单翼
油的话成本高了 没飞过的即使给你飞起来了  降落也是很困难的  搞不好要摔机的

楼主:
螺旋桨在后面的看来要好飞点,反的上单翼不就是机翼在机身上面吗。翼展1米应该不错了吧

网友:
翼龙或赛斯娜

网友:
 真机全部爬开......新手最适合的型号是模拟器 便宜安装调试绝对标准,炸机不要钱.也不用修.马上又可以从来了..模拟都没搞定什么都不好.

网友:
对,要先形成对舵面控制的条件反射

楼主:
是滴呀。看来要先练模拟器了

网友:
新手玩KT机  纸飞机都可以 成本低做工简单

楼主:
这样平平的机翼也可以飞吗?没有升力呀!

网友:
敏定的JJ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