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2.4G 6EX 怎样改左手油门啊

楼主(2010-04-17):
FUTABA 2.4G 6EX 怎样改左手油门啊!!新控到手,结果卖家没给我改,自己怎么改啊

网友:
你买多少钱的?我也是刚买好.不带舵机的.但刚好我的就是日本手.所以不需要改.就是不会设置,在网上看的说明书的中文翻译,但是太长了,调重点的说就好了,就是液晶评里 所有字母对应的中文意思谁能告诉我就好了,简单易懂!

网友A:
拆控,把油门通道的簧片换到另外一边,另外一边的那个摇杆回中的压杆跟弹簧安装到之前的油门通道上,然后装起控。

接着,装上电池,在关机状态下同时按着MODE跟SELECT两个键,并开机。然后选择STCK 2,即美国手模式,左手油门,关机确r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控,把油门通道的簧片换到另外一边,另外一边的那个摇杆回中的压杆跟弹簧安装到之前的油门通道上,然后装起控。

接着,装上电池,在关机状态下同时按着MODE跟SELECT两个键,并开机。然后选择STCK 2,即美国手模式 ...

谢谢了,拆了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拆了试试看

我的6EX就这么改的美国手~
记得以前还有同学发过重新焊接电路板、跳线的办法。。。很麻烦的说。

网友:
非常同意藤椅的说法,我的6EXHP就是这样改的美国手的,改了美国手后感觉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