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义4通控玩6通电直!!!!!!!!!

楼主(2010-04-17):
那位试过用4通控去玩电直的? 想请教一下1到4通道怎么分?
陀螺仪
怎么插才能玩?O(∩_∩)O谢谢
听说用4通控可以简单的玩玩航线
有没有高手知道怎么分的啊!!!详细点...有图更好!O(∩_∩)O谢谢啦!

网友A:
4个桶能装6桶量的水吗?

网友B:
四通只能飞基本动作,把螺距固定

网友C:
也不是不可以,像36#那样90度斜盘的才行

楼主:
O(∩_∩)O谢谢LS的三位
我在研究研究

网友D:
才知道什么叫NB。。。和开发智商

网友E:
把混控做到接收机上就可以。只是没有这样做的而已。实际上用四通控就可以在模拟器上玩倒飞。原理就是由电脑来完成混控。我现在在模拟器上还是用T9S的固定翼模式来飞直升机呢。

网友F:
应该可以把

网友C:
我也是T6C的固定翼模式飞模拟器

楼主:
小试了一下
结果.................

网友G:
作罢吧,楼主先去学习下CCPM直升机的原理

网友:
见过有人用4VF飞油直,不过是传统十字盘的,据说他做了个机械混控方式,不过不能飞3D

楼主:
 其实我也是用4VF飞的
但是不明白怎么分通道才合理

网友H:
传统十字盘,油门和螺距舵机通道直接并联, 通过舵机臂长调节混控比率,然后找个能调感度的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