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螺距过大问题,如何调整

楼主(2010-04-17):
按论坛高手们的方法,重新调整了一个我的450的螺距(其实是想换主轴和齿轮,顺便为之),换了三个北田的新舵机,先调到油门中位时,舵机臂水平,十字盘水平(注:事先将控内数据清除归位到默认姿态,控是6EXHP),然后测量低中高油门时的螺距,数据如下:

油门0-----螺距-13
油门50---螺距+2
油门100---螺距+13

最低最高油门时螺距是一样的!

现在的问题是:
1,最低最高油门时,与高手们讲的螺距+/-(11-12)不符(绝对值超过1度了),这个需要怎么调整?(有看到正负螺距绝对值不等怎么调,但没有看到过如何调小绝对值螺距的!)
2,中间油门时,要让螺距为0或者+/- 1度,又该如何调?

请路过的高手指教了.......先行表示感谢!

网友:
油门中立,舵B水平,桨0度,舵量60%以上 应该么问题,请楼主检查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