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刷电调带两个反向的无刷电机会有问题吗?

楼主(2010-04-17):
如题

网友:
一个电调怎么带两个电机呢?尤其是无刷的,他们的过零检测是作为反馈的,如果连个电机,他们的相位不一致就会造成微控制器乱套的。

楼主:
不稳定的现象是已经发现了 由于两个电机规格相同 所以似乎控制还没有发现大问题

网友:
会出很大的问题,搞不好会烧电调(过零判断失败)
如果二电机是钢性连接的,则没有问题

楼主:
楼上请解释下刚性连接的定义 谢谢

网友:
总之不行

网友:
老问题了,不能用。现在电调这么便宜,这想法都不该有了。

网友:
我做过N次的启动,才有一次能够同时启动二个马达!

 目前没有实用价值!

楼主:
楼上的比较倒霉看来 我次次都可以同时启动 昨天连续转动15分钟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请解释下刚性连接的定义 谢谢

是不是两个连在一起,总之搞的同步就行了,eg:两个电机带动坦克的一侧履带

楼主:
我感觉是这意思

网友:
唉,理论上的确有问题。
世界上不可能有两个完全一样的电机,并且这两个完全一样的电机的负载也一样,并且这两个电机的负载变化也一样,呵呵,如果可以,估计和中彩票连续10次特等奖差不多。

网友:
楼上的对,理论和实际差很远的,电机换相以毫秒都嫌太长时间……

楼主:
危险的确很大 这只是烧了一个电调后突然的尝试而已 条件允许当然避免这样

网友:
不是有问题,而是有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