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驱皮带传动好不好?

楼主(2010-04-17):
RT。
这种设计比较落后?
各位分析下各种传动方式的优劣吧。轴传 皮传 直驱皮传。。

网友A:
 很好的结构

网友B:
應該直接些及小聲點吧

网友C:
不关是声音小点,磨擦力也小点,效率自然就高了!

网友D:
声音确实小很多的,我的就只有切风声和马达的声音。 而且没有扫传动轴的事情。缺点就是,容易滑

网友E:
mikado logo的结构~犀利的很,哈哈!
我见朋友飞过皮带直驱的450,声音的确棒啊!很顺,但是他那台机子,直驱带来的问题就是尾管安装的比yt机低,尾桨低,安装尾撑的话,机子停在地上稍微低头

网友F:
我那水货黑鹰的也是皮带直驱,记得那时候还是比较流行。

楼主:
最大缺点是什么呢?相较于现在主流的450皮传结构

网友G:
少个结构少个问题。。噪音就小很多拉。起码哪个培林齿轮就不怕扫了。因为没有哈哈

网友H:
皮带直传效率会搞很多,我用直传450做熄火着陆很舒服,比用小齿轮的强很多。只是 直传结构,最好是小齿轮在大齿轮上面的这种结果,这样 尾翼距离大桨的垂直距离近,飞行舒服,否则 如果小齿轮在大齿轮下方的这种设计 导致尾翼距离大桨的垂直距离远,产生的飞行效果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