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源线里的小黑线是干什么的? 防止打火用的。
引用 网友B:
小黑线是放电用的,上电时先接电原正极,后用小黑线接电原负极,上电完成后接主电原负极,防止打火!
引用 网友C:
真是高手。。。。120A 你用个T 插。。。 我用5MM 的香蕉头。。 先插红线 再插黑线 黑线有2调 细线是防止打火的,,
引用 网友D:
"还是决定用T插 高压电流其实应该很小的!" <-- 没文化才能說出的話

网友(2010-07-07):
上T插要买质量好的T插,我烧溶过3个T插,50A左右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高手。。。。120A 你用个T 插。。。
我用5MM 的香蕉头。。
先插红线 再插黑线  黑线有2调 细线是防止打火的,,

正解!!

网友(2011-05-15):
既然电流小,你买个120a的干嘛?钱多啊

就算电流小,能用到高压版的,电流也差不多超过T插所能承受的范围了

网友:
挖饭饭的老贴

网友D:
"还是决定用T插  高压电流其实应该很小的!"  <-- 没文化才能說出的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决定用T插  高压电流其实应该很小的!"  <-- 没文化才能說出的話

网友(2011-08-21):
神马都是浮云 ~飘过  还是安全起见   坚持用T插不如和我换下电调?

网友:
用12S电T插没问题。用6S电可能有点问题。我800电直用凤凰160A电调,定速1600转,带云台,带佳能5D起飞重量10多公斤。飞完记录最大电流40多A。所以串联线全用的T插飞了100个起落没看到有什么问题。

网友:
今天上海 YT健诊  被小神童 整冒火一个。。。。。